[液晶检修] 长虹42寸液晶电视维修(后续)

楼主(2014-12-07):
    昨天我发表的《长虹42液晶电视另类维修法》今天返修了,这也是我本人和大家预料之中的事情,没有办法,为了不跑生意,为了速战速决,在用户在场的情况下,只能应急维修。
    果不出所料,用户早早就打来电话,告知昨天修的液晶电视又出现了不开机的情况,还好,电话那边的顾客始终比较客气:“师傅,昨天你修的那个电视我今天早上又打不开了,一会儿我还得拿去,你再帮我好好检查一下呗!”我也很客气的回答:“哦,这样啊,那没事的,可能还有其它问题没有检查全面,不过你昨天有点太着急了,我只是应急处理,保证你当时可以使用,如果这样的话,麻烦你一会儿送过来吧,我看看还有没有解决方案,如果实在不行,估计就要换板了。”用户听了直说谢谢,我说没事,草草挂了电话,心里还真有点不得劲。
    9点半左右,用户把电视送来了,看我店里有顾客,他没有说多余的,只是轻声对我打了个招呼说:“电视放这了,我下午来取”,我说好的。用户留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先走了,忙完手里的活,便开始研究那台电视,插电开机正常,马上关机,再开机却怎么也开不了了,边拆盖边想,今天必须一次性解决问题,如果这次再修不好,可能会永远失去这位顾客的信任,拆下电源板仔细观察线路走向,发现从450V滤波电容正极出来,通过4个贴片电阻串联去一贴片IC7脚,如图红圈处,仔细观察型号,有三个电阻标号“125”,应该是1.2M,一个“000”,0欧姆,经分析它们应该就是启动电阻,而贴片IC7脚就应该是启动引脚,通电测量贴片IC7脚电压1.03V,反复测量几次突然又变成了1.3V,观察背光已经点亮,拔下电源重新插上再测仍然是1.03V,估计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初步怀疑这4个贴片电阻有一个阻值变大或不稳定了,拆下一个贴片电阻,用数字表逐个测量,并没有发现变值的电阻,也许是哪个电阻阻值不够稳定吧,也只能这样解释了,于是去掉所有启动电阻,用2个1M的普通电阻代替,通电开关机几次都没有问题,开机一个小时,反复关机再开,不再出现先前的故障,打电话通知顾客来取。
    顾客来时,边掏钱包边问,我还给你多少钱,我笑着说,不要钱了,说实话这我都很抱歉了,今天又让你折腾了一趟,顾客也非常客气的说:“没事啊,其实我之前已经问过几家维修店了,他们还没开盖就告诉我这个板坏了,那个板坏了的,还不让我等着修,我看他们就没有你技术高,所以没信任他们,看你昨天那么认真的帮我测试,我回家还跟我媳妇说呢,那个小伙儿技术肯定比他们强,最起码很认真,什么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也只是笑笑,没有说别的,顾客去门口叫了一个出租车,我帮他打开车门,他上车后说了声谢谢,与我挥手告了别......

网友:
挺楼主,世上人与人都象楼主的话也就和谐了。大家都有钱赚。心情会很好。

网友:
能收高价,又令客户高兴的是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上次的应急措施,注定了这次的返修。

网友:
我估计 如果375V变到390V(应该是390V) 就应该顺利启动了

网友A:
楼主 你还记得这个电视机型号吗 我去下载一个图纸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还记得这个电视机型号吗 我去下载一个图纸研究研究

我还真没太注意看型号,就知道是长虹42寸,型号前面好像是iTV,等哪天再返修时我帮你留意一下哈!

网友:
原来的启动电阻是3.6M,你这个是不是打折了,再来一次保修就麻烦了。是不是电阻太长了不好安装的原因,这也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不过现在好了,终于可以买到贴片电阻了。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修理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