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TCL液晶电视L32F3300B有时开机屏幕闪一下黑屏疑难故障

楼主(2014-12-07):
接修一台TCL液晶电视L32F3300B(电源背光板二合一板号SHG3203A-101H) 故障为有时开机屏幕闪一下黑屏 声音正常,用手电筒照屏幕能看见暗淡的图像(证明背光灯没有工作)开盖准备检查却又恢复正常(无论怎样开关机都正常) 怀疑虚焊就补焊了接整个电源,试机2天一切正常装盖准备交付,第3天早上开机故障重现,无意中的一次开机后又恢复正常 现在头都弄大(不想更换电源板) 特向高手求助 !

网友A:
不一定是虚焊,说不定是临界点保护,潮湿漏电也有可能,这两天不是下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虚焊,说不定是临界点保护,潮湿漏电也有可能,这两天不是下雨吗。

不是 我们这边非常的干燥,下午有时也会这样,根本就没办法测量数据

网友B:
最好先在故障出现时测量高压板的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高压板的故障,可以补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在故障出现时测量高压板的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高压板的故障,可以补焊试试。

谢谢,但是很少出现故障

楼主:
该机已成功修复是R229(1M)电阻 变小所至(实际测量只有884K) 拆下多个1M贴片电阻测量都是995K

网友:
没耐心查还真查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