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液晶投影机是液晶片坏或偏光片烧或PBS镜片烧?

楼主(2014-12-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投影机坏了

网友:
请多多指教

网友:
首先拆下来看看   一般  PBS 偏振片外观能看出来

网友(2017-02-04):
先拆了再说

网友:
看字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2017-05-15):
小小的一个指点,学习了~~

网友:
很想知道,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2017-10-15):
外观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拆开光路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个不难哦。

网友(2020-05-27):
一个好的 ,一个坏的。

坏的画面,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
局部色斑,黑斑,不显示,重影多为液晶屏,整体颜色不正、四角局部色差多为偏光片

网友:
不用拆机用RGB红蓝绿的图片测试画面显示情况,电脑上如果有测试软件可以打开找到颜色红蓝绿分别测试,如果是液晶片问题会有竖线或者缺色偏色,如果是偏光片稍会有不规则的阴影模糊,PBS如果移位一般只会影响上下左右边上的颜色,烧了会出现画面暗淡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