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29F9D-T“三无”故障(已修复),不明白原理求指点

楼主(2014-12-10):
电视基础差求指点
海尔29F9D-T电源
开机瞬间,+B输出约140V,马上电源保护停振般后级无输出!后级未短路,用假负载电源依旧;数字表检查电源零件基本正常,更换G9656、快恢二极管、(已损坏)故障依旧!详查启动电阻等正常,代换431、2655、光耦等零件,故障依旧
准备换万能模块试下!
在使用电源模块条件下,能启动,但无视放200V及次级电源13.5V供电造成的无5V供电,+B电源最高只能达到118V!修复13.5V、200V电源后,拆除电源模块,换回9656、快恢二极管,一切正常了!说实话我真的没想明白,那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
海尔 29F9D-T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哪只脚上的二极管,我有一张海信的图纸,电源用的也是G9656,外围用的二极管是EU2A。

楼主:
谢谢分享,还在修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哪只脚上的二极管,我有一张海信的图纸,电源用的也是G9656,外围用的二极管是EU2A。

2脚外接对地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哪只脚上的二极管,我有一张海信的图纸,电源用的也是G9656,外围用的二极管是EU2A。

按照王版主图纸,那是个快恢二极管,换了它和9656还是那样,麻烦了,启动电阻也无问题

网友B:
电源的片状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A:
检查启动电阻、尖峰吸收电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启动电阻、尖峰吸收电路元件

查了,修好了,哎,郁闷,还没弄明白,坏了4个零件!9656、以及我问的快恢二极管、次级电源13.5V二极管(开始查还是好的,7805前级)、视放无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片状电容检查一下

谢谢,在试机了,现在谐振电容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