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台空调有什么毛病没?

楼主(2014-12-15):
大家看看这台空调有什么毛病没?

网友:
少冷煤了。

网友:
制热结冰!外机不会化霜?

网友:
缺弗了再加点

网友:
确实是不正常!
不是粗管子握扁了,就是氟加多了!

网友:
很少看到周老师评贴啊!!

网友:
氟从室内机的细管子到室外机的细管阀再到毛细管组;去外热交的底部,盘旋上升到外热交的上部,再到四通阀压机吸入......

缺氟了是外热交的底部超常结霜,而后去外热交的上部,但上面却常温(也叫蒸发无力)不结霜

它这个却是相反;说明外热交的上面蒸发好,而下面却无法蒸发............

这是密度和比容的不同所造成的,外热交的上面比容小,氟能伸开手脚拧动身子,所以能膨胀蒸发,可下面却被挤的紧紧的;想挪挪脚都没有地,只能是憋屈着.......
等挪到外热交的上面就好了...

网友:
是科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