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5T83AA指示灯亮不开机+B73V

楼主(2014-12-15):
创维25T83AA指示灯亮不开机+B73V,遥控和按键都无反应,是不是处在待机状态呢?此时测量7805输出5V正常,7808无输出,顺着7808输入查到变压器输出只有7.2V, 头大了,急等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把存储模块拆下来,能开机了,都正常了,这个存储模块还要焊上去吗?还是每次开机用遥控切换到AV状态呢?

网友:
检查一下待机电路,要是不行的话重新写个数据,是创维什么机芯。

网友:
开关变压器只有7.2V?断开后面的负载这组电压能够正常吗?

网友:
当然得焊上,里面存贮着很多数据

网友:
建议换数据

网友:
数据乱了,用空白的存储器代换试试。

网友:
你确定遥控器好用吗?是不是打开童锁了?

网友:
重新写个数据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待机了,按键板是否漏电,断开按键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