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电类] 电子电器维修系列讲座: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基础与维修(三)

楼主(2014-12-15):
电子电器维修系列讲座: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基础与维修(三)

电子电器维修系列讲座: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基础与维修
电子电器维修系列讲座: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基础与维修(一)
电子电器维修系列讲座: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基础与维修(二)
电子电器维修系列讲座: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基础与维修(三)
电子电器维修系列讲座: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基础与维修(四)
电子电器维修系列讲座:微波炉、洗衣机、电饭煲基础与维修(五)

洗衣机概述
一、洗衣原理
二、洗衣机的标注型号
1、XPB20-4S:普通双桶波轮式洗衣机容量两公斤
2、XQB35-3:全自动套桶轮式洗衣机容量为3.5公斤
3、XQBG40-2:全自动滚桶式洗衣机容量为4.1公斤,第二次设计
第一部分 双桶洗衣机
第一章 双桶洗衣机的结构原理及拆装
第一节 洗衣部分的结构原理及拆装
一、洗衣波轮轴及密封组件
二、进水、水循环及排水部件
第二节 脱水部分的结构原理及拆装
第三节 电机及电气控制系统
双桶洗衣机 分洗衣及脱水两部份电路系统
由此可以看出强洗是没有停顿的,中洗停顿少、弱洗停顿多。而电机转速是不变的。
二、脱水电机及电路系统
第四节 双桶洗衣机故障及维修
如果洗衣机出现了故障在维修时要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
1、明确故障的情况
2、分析可能的原因
3、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检查找出故障所在
4、排除故障
5、试机运行
一、双桶洗衣机完全不能启动运转
我们来分析原因。我们知道,双桶洗衣机的洗涤和脱水两部分电路是并联的,这两部分同时损坏不能运转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导致洗衣机完全不能启动和运转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它们的共同部分,也就是电源部份出现了故障。
作出了以上的判断之后,我们来检查并找出故障:
1、看看供电是否正常。我们可以用万用表和试电笔进行检查;
2、保险管是否断路。我们用万用表测量通断情况;
3、看看插座是否正常;
4、看一看插头和洗衣机的电源线是否正常。我们还是用万用表来测量。
二、洗涤系统不能运转,但脱水系统正常运转。
出现上述故障,我们要从机械和电气两方面来找原因。
电气部分的故障:
可能是电机、电路、电容、定时器和选择开关出现了问题;
机械部分的故障:
有电机卡死、波轮卡死和皮带松断等原因。
能电后,听一听电机有没有发出交流电的嗡嗡声。如果没有,则必须检测电机两端有没有220伏电压,如果没有电压的话,那么就要检查电路的通断情况,检查定时器的主控开关、按键选择开关和中、弱洗定时开关。
如果有交流电的嗡嗡声,又有220伏电压,那么,则应检查电容及电机绕组。
A、电机通电后不能转动,但用手来转动它的时候,正反向都能随手动方向继续转动。这种故障是由于启动线圈断路或电容器断线造成的;
B、检查电容器。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来检查充放电情况。
断路:两端电阻无穷大∞
短路:两端电阻为0
电容偏小:电阻指针转角很小
也可以用220伏充电、放电火花检查电容器,看它是否良好。
C、电机转子在不通电时,用手拨动它能自由转动;但通电后却只有嗡嗡声,用手拨动它,不能转动。这是因为转子和定子相碰,需调整轴承。
三、脱水系统不能运转洗涤系统运转正常
1、电气部分:
有脱水电路断路,盖开关、电容和电机线圈、定时器断路等原因;
2、机械部分:
有抱闸没有松开,转动轴及电机轴卡死,边轴器紧固螺钉松脱等原因;
通电后听声间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如果有交流电的嗡嗡声,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去检查电源开关和电路,面去重点检查电机和电容;如果没有交流电的声音,我们就要从电源开关、电路和电机上检查它们的通断情况了。

全自动(套桶式)洗衣机
第一节 套桶式洗衣机的结构特点
第二节 吊挂减震系统的结构和检修
吊挂减震系统的常见故障及排除
1、吊杆挂头破裂损坏
2、脱水时震动大、噪声大
第三节 进水系统
一、进水阀的结构
二、进水阀的检修
1、不能进水:
进水阀进水的条件是:泄压孔B打开。引起B孔不开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2、常流水
3、进水过慢
三、水位开关
1、水位开关的结构
四、水位开关的检修
1、水位开关控制失灵
2、触点接触不良造成水位控制失效,洗衣机运转程序不正常。
故障检修:可用万用表在无水时测公共端和NC端、注水到位时测公共端和NO端的电阻。若阻值为零或近于零,接触良好。若阻值较大或无穷大,则为接触不良或不通。
在洗衣机上可用短接法来检查水位开关。如注水时把公共端和NC端短接,如开始进水则是水位开关的公共端与NC触点不通,在洗涤时波轮不转,电机无电磁声,这时把水位开关的公共端与NO端短接,如果电机转动,则是公共端与NO端角点不通。
第四节 排水系统
一、排水阀的结构
二、排水阀的检修
1、排水阀漏水
2、排水过慢
3、不排水
三、交流电磁铁的结构
四、交流电磁铁的检修
1、电磁铁不工作(不吸合)
2、电磁铁噪声大
五、旋转式牵引器的结构
第五节 控制电路
一、电动程控器的结构
程控器和各开关的配合,控制电机、进水阀、排水阀、蜂鸣器的通断,实现洗衣机的程序运转。
二、电动程控器的常见故障
1、程控器不运转
2、程控器运转程序不正常
主要查看触点开关的烧损情况,尤其是不正常工序电路上的各触点开关的通断是否正常。
3、程控器在“停”位不停止,而是转向下一程序。原因:C1触点组开关不能转换。
4、程控器在工作时走走停停,时有摩擦声。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电机转子轴承偏移,齿轮传动中的偏斜、缺油、磨损严重或异物卡位等。应拆下护罩检查。
三、全自动洗衣机电路的工作原理
1、进水工序
将旋钮顺时针方向调至某一洗涤位置,然后旋钮拉出,洗衣机进入运转状态,此时为进水状态。由逻辑电路表看,此时闭合触点为C1a、C2b、C3b、C4a、C7b,水位开关的公共触点COM与常闭触点NC接通。
2、洗涤(漂洗)工序
由逻辑电路表可知,S1为标准洗水流,S3为轻柔洗水流,C4a接通时可通过洗涤选择开关选择标准洗水流或轻柔洗水流。洗涤时水位开关断开使进水阀不通电,为贮水洗涤。
3、排水工序
4、脱水工序
由于S2b开关的作用,能3.8S,停4.84S,故电机断续得电,这时为间歇脱水。由逻辑电路表得知,第三次脱水时前2min为间歇脱水然后C2a接通,形成C7a->C2aM电路,使电机连续通电2.5min正常脱水。脱水后35秒内,电机断电,脱水桶靠惯性运转,然后全部停电 ,使离合器抱闸停止。
第六节、减速离合器的结构与检修
减速离合器又简称离合器,由它来实现洗衣机洗涤和脱水功能,是洗衣机的心脏,大多数的机械故障都发生在离合器及相关部件上。
一、离合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二、减速离合器的故障及检修
1、制动杆与档套相碰,造成刹车带不能拉紧,内桶出现顺时针方向跟转现象。解决方法是:调整档套与制动杆之间距离,约3mm左右。
2、刹车带磨损严重或减速器外壳有油污,也造成刹车不可靠,内桶顺时针方向跟转,应注意检查刹车带的磨损情况,清除油污。
3、圆离合弹簧断裂或因超量磨损失效造成内桶逆时针方向跟转,只有更换圆离合弹簧。
4、圆离全弹簧与脱水轴之间有磨损,反复松紧变化会在疲劳折断的危险区发生折断的可能。
5、大皮带轮的紧固螺母松动,使离合套与外套轴之间产生较大的间隙,方丝离合器弹簧有一、二圈嵌在缝隙中而被破坏。以致出现不可能脱水的故障。要求应注意拧紧紧固螺母。
6、减速离合器上的脱水轴与内桶多数采用扁螺母结构,由扁螺母承受脱水时产生的弯距,要特别注意扁螺母是否紧固,装拆时要用特制的丁字型套桶扳手。
第七节 安全开关的结构和检修
主要故障为触点不通或接触不良,一般用短接后作脱水运转实验来判断。拆下安全开关检查多数是触点绕损或错位。
第八节 液体平衡环的结构与检修
液体平衡环的主要故障为环体损坏渗漏。仔细察看可在桶壁上发现盐结晶体。晃动内桶听不到“水声”。
第一章 滚筒式洗衣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第一节 滚筒洗衣机的机械部分
一、箱体、底座、平衡减震装置
二、盛水筒
三、滚筒
第二节 电机电气部分

二、电加热器
水位控制阀还可以控制水温。温度增高、压力增大时,便停止加热;温度低、历力小时,加热器通电,开始加热。
四、控制部分
目前有机械式控制及电脑遥控式控制两种。下面介绍机械式控制系统。

网友:
先收着---慢慢学习----楼主辛苦

网友(2015-06-01):
先收着---慢慢学习----楼主辛苦,有最新的滚筒洗衣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