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23挂机空调制热效果不好

楼主(2014-12-16):
  海信23挂机     室内机出风25度(电辅开)   室内环境温度9度 ,室外环境有风  温度2-5度, 压力11.1公斤,(压力起不来呢 )电流2.27
  是缺氟了还是氟多了 , 看了大师傅们的帖子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加氟了 ,能给大概估计一下加氟压力吗
  就在机器旁边等

楼主:
现在在收氟,请问假如氟多了,我收了一部分是不是过一会温度会涨一点? 如果收了氟温度降了就应该是缺氟。对吗?

网友:
应该氟少了1正常在制热运转15分钟后应该在15公斤以上的压力

网友A:
自己到置顶帖子里面找怎样判断四通阀压机串气了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 ... 933&pid=1618149

怎样判定四通阀串气了?
压机气液分离器(储液罐)只要是热的即可判定是四通阀串气了。
不管制冷还是制热气液分离器都应该是个冷的。

怎样判定压机吸排气不行了?
制冷时(或制热时,拔掉四通阀线)关闭细管阀,看(顶针阀接压力表)看压力是否能达到负的极值(也就是说看压力表能不能到负压的档杆处)。
表走得快慢和能退到哪里就表明这台压机吸气的能力,一般来讲,吸气的能力和排气的能力是一致的。

当然在使用这个方法前一定先要排除四通阀串气气液分离器堵压机吸入管道或粗阀门开启不全的因素....

转帖:https://www.jdwx.info/forum.php? ... ;page=67#pid1618149 [家电维修论坛](www.jdwx.info)

网友:
好的压机一会的时间就能吸到负值,而串气的压机就磨叽的多了,比上吊还难受....
转帖:https://www.jdwx.info/forum.php? ... p;extra=#pid1618149 [家电维修论坛](www.jdwx.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到置顶帖子里面找怎样判断四通阀压机串气了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 ...

我就是看的您的这个帖子来判断的 ,四通阀有点喘气,  换完了 ,在加氟,但是温度上不去,,  我收了点氟后机器开始化霜了,内机翅片现在结满霜,  我一会再量下出风口温度

网友:
多看看周老师的帖子能学到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到置顶帖子里面找怎样判断四通阀压机串气了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 ...

周师傅你给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jdwx.info/thread-4460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