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该是多少?

楼主(2014-12-17):
有两根加热棒并联一端接零线,另一端分别各接火线A.B相,本人没理论知识,现求教各位大师,零线电流是两根加热棒电流之和吗?

网友:
两条水沟合并为一条,你认为呢

网友:
应该是吧

网友:
不是,这个有公式可以算,如果3相ABC分别接3根加热棒,零线上应没电流

网友:
这个只有电工能回答,据说此时A、B、零线中电流相等

网友:
因市电是正弦交流电,所以零线电流比相线电流小。

网友:
零线可能没电流或很小电流。电和水不能比,涉及相位和波形的问题。

网友:
用钳形表掐一下就行了。

网友:
要是接在同一相上,AB相加和就可以,它们的和就是零线的电流,你这接法还真没在意,要是三相《阻值相同的,性质相同的负载》星接,中性线电流就是零。

网友:
要是两根电热棒功率一样大,零线的电流和其他两根线电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