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 l42e4350-3d 有时黑屏

楼主(2014-12-19):
l42e4350-3d,有时黑屏,但背光亮,说明高压正常,声音也正常,机器出现故障都是开机时的,黑屏时反复开机又正常了,听客户说有时播放也会出现,拆机检查电源板电压正常,摇动或者碰动主板和逻辑板都没有反应,用手拍一下屏后背就有变动,有时拍一下屏幕黑屏,又要经反复开机才正常,黑屏和正常时候逻辑机3.3伏没变动,手头目前没有点屏工具,难判断,大家指点一下,会不会是屏问题?

网友A:
LVDS线检查一下,FFC检查一下。应该能找到问题。如没有找到,看看逻辑板上的电感是不是有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线检查一下,FFC检查一下。应该能找到问题。如没有找到,看看逻辑板上的电感是不是有空焊。

谢谢指点,因为上门修不方便,现在叫客户送到店慢慢查,查出原因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分享。

原来的逻辑板实在找不到问题,补焊什么的都做足了,故障还是一样,一气之下更换逻辑板故障排除,逻辑板在淘宝花了一百元

网友:
谢谢分享 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