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成制冷--高压工艺之暗藏冷凝器

楼主(2014-12-20):
第三贴。高压部分工艺。暗藏高压管。追求原厂工艺。无损维修,请各位大师鉴赏指点。
  中成制冷高压部分工艺鉴赏贴到此完毕。下一季。低压蒸发器工艺。。。

打磨干净冰箱后板,放入冷凝器,长度为9米左右,替代原机左右某一侧的泄露高压管。实现暗藏,媲美原机散热 ...

打磨干净冰箱后板,放入冷凝器,长度为9米左右,替代原机左右某一侧的泄露高压管。实现暗藏,媲美原机散热 ...

先用502胶水固定冷凝器,然后用锡纸贴三道横向固定。

先用502胶水固定冷凝器,然后用锡纸贴三道横向固定。

用锡纸贴满管路。稍后要在后面倒入发泡料。防止发泡料渗透管道造成离层。

用锡纸贴满管路。稍后要在后面倒入发泡料。防止发泡料渗透管道造成离层。

完工后的工艺。在冰箱后面倒入少许发泡料。盖回后板,然后冷凝器一段接原机另一边。串联方式。

完工后的工艺。在冰箱后面倒入少许发泡料。盖回后板,然后冷凝器一段接原机另一边。串联方式。

底部再暗藏一块,与上面后板暗藏工艺,连接在一起。实现不改外管完美维修。比外挂好太多了。,而且美观。

底部再暗藏一块,与上面后板暗藏工艺,连接在一起。实现不改外管完美维修。比外挂好太多了。,而且美观。

网友:
冰箱原来也可以这样修,佩服佩服。期待下一期

网友:
技术不错,没少花心思,赞

网友:
下面管道容易生锈吧,下面黑色管道做冷疑器尾部 还是可以,高热部分用背板新管。。搬运时保护好下体哦

网友:
里面那个冷藏室的管哪里弄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人工久些成本也高,收费肯定会提高。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下面放冷凝器,易锈蚀,很费时。做的工艺挺不错的。

网友:
假若两侧是一个总体 不能确定哪侧漏 怎么弄暗藏 弄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