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又一个被忽视的软故障!

楼主(2014-12-24):
用户送来一台苏泊尔电磁炉,通电但是不加热,有时也可以正常加热,加热时温度会从最高温度间隔10秒左右自动减一个档位,一直减到最低档,不能正常使用,拆机检查面板按键,功能选择档按键已经没有弹性,怀疑按键漏电,将四个按键全部换掉后故障依旧,5V供电一直是正常的,有时来回折动一下排线偶尔会正常一下,正常操作时面板功能指示灯都可以正常依次发光,检测补焊排线及插排插口无效,后又怀疑面板电容有漏电的,逐个代换不行,又将面板上的油污用清洗剂清洗烘干后不行
面板上的的电阻,三极管二极管都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问题,难道是CPU坏了吗,但CPU真要是坏了不可能有时行有时不行啊;又没有此型号的块子代换一下,查来查去代换来带换去没发现可疑元件还搭上的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心灰意冷真的想放弃不修了,这样的软故障真的很伤脑筋还耽误时间。
静下心来想只有10几个发光二极管没有拆下来检查了(正常加热时每个二极管都依次发光正常啊!不值得怀疑啊)破釜沉舟最后一搏,把10几个二极管全部拆下来再查不出问题来只有真的放弃了。
将拆下来的发光二极管用机械表RX10K档逐个正反向监测,当检测到一个二极管时,发现正向检测发光正常阻值正常,反向严重漏电,阻值和正向阻值基本一样!其它好的二极管反向是不通的,原来时好时坏的故障罪魁祸首就是这只二极管啊! (由于他能够正常发光,根本没有怀疑二极管有问题)。所以才走了弯路耽误了时间!

笑:看:人生 + 2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贡献,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不拆下真的不容易发现,我也今天用水修好个美的触摸不灵的

网友:
还真是下够功夫啦,有耐心。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
电磁炉也是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