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苏泊尔电磁炉C21-SDHCB07故障维修求助!

楼主(2014-12-25):
苏泊尔电磁炉C21-SDHCB07此炉为超薄型,拆机检查保险管爆,功率管 整流桥坏,换后试机风机运转正常,控制板各键均正常,故障是没有检锅声,开机选择显示EO,故障代码为内部线路故障,不知怎么下手,请各位师傅指导!

楼主:
5uf实测只有4.4uf正常吗

网友A:
果断换掉啊

网友:
实查大阻值电阻。

网友B:
我前面修的一个E0故障是339同步振荡反相输入端对地的电阻开路,你可以测量一下339同步正反相和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掉啊

新的也是如此,是表有问题了吗

网友:
查大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面修的一个E0故障是339同步振荡反相输入端对地的电阻开路,你可以测量一下339同步正反相和输出电压看是 ...

说实话,贴片太多了我看着就心烦,339都缩小了

网友:
应该是同步电路问题,就是线盘两端线路出去的大电阻电路。

网友:
IGBT边上的稳压二极管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