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电源芯片mcv14a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4-12-27):
长虹等离子电视3D42A3100ID的电源板上的管理芯片mcv14a,怎么在百度上一查,既然叫闪存芯片。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

楼主:
这台机子原先故障时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用表一查,有一组5v到达主板。把电源单独摘下,将ps-on接地,vs接5v,vs电源不输出,5v.15v被开关管阻挡不输出到达桩子。仔细分析电源线路板的走向,一切都指向了块子mcv14a,可是这个块子是干什么的,各脚功能怎么样。我比知道,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5-03-28):
你修好了吗

网友(2016-01-17):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6-04-15):
怎么回事。我的也是这个东西。搞的待机电压都没有输出

网友:
我修一个长虹等离子板子,型号是j706a-  32的老机子,故障表现坑爹,r801开路,1207a损坏,更换后,PFC间歇性启动,5v有 9v 16v都有,等离子版的5V没被控制,说明IC701也就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没工作。。 最后,查了pfc检测电路 ac检测电路, vs检测电路 va检测电路 5v 9v 16v 检测电路 都没问题。。。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晶振也换了,还是不行。。。我崩溃了,怒了,拆下芯片,全部用三极管控制。。。结果,电源板是没问题了,发现不开机,也是醉了。。。 没去修了,被搞伤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下电源板型号,然后上网招电源板图纸,你报机器型号相对来说不好找,现在等离子又少。。。

网友:
C0308G-MC016 是不是这个型号喔 你看下电路图 我记得这个是5脚是5v,21和22是晶振

网友(2016-05-22):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故障,换空白MCV14A可以吗?换板不打算换,我想修复。

网友(2016-06-24):
mcv14a-i/sl是单片机,网上有介绍。好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