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液晶电视32LCAIW有图无声失控故障维修

楼主(2014-12-27):
机型:创维32LCAIW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开机有显示AV信号图标,输入视频信号有图像没有伴音,按音量、频道等键没有反应也无显示,但是按菜单键屏幕显示一个菜单方框,没有任何文字显示是空的,之后再按任何键键都无反应了,而且菜单方框一直不消失图像一直正常。根据故障分析图像正常一般主板问题应该不大,可能就是外围附件的原因造成机器死机状态,于是检查按键、接收头等均正常,剩下的可能只有是数据或主板本身问题了,首先检查该机的存储器,一般图像正常说明FLASH数据应该正常,最有可能就是用户存储器数据出现问题,本机有3只24C系列存储器,靠近主芯片旁边的24C16就是了,另外两只在信号输入板接口旁边是VGA、DVI信号存储器不用管。由于本机失控无屏显无法恢复或清空数据,只能拆下24C16用编程器备份后再清空,重新焊接开机故障排除。也可以直接更换空白的24C16是一样的,不过更换任何存储器前最好还是备份一下较好。

网友:
谢谢您的维修实例分享。

网友:
向高手敬礼

网友:
给你点个赞,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