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科车载MP3漫长的检修经历

楼主(2015-01-11):
MP3 显示LOAGING……..无法正常开机。想到可能是MP3用的时候热拔MP3造成程序丢失,无法使用了。接着是寻找刷机固件,刷机教程。在固件吧,数码之家,还有其他诸多网站,花了银子,下载了刷机文件,下载解压不能用,后来想到了淘宝卖先科MP3的经销商,当然求了十余家才同意发资料,明天,后天终于收到刷机固件,和刷机工具,着手干,可是MP3 连电脑没有反应,怎么办呢?于是拆开外壳,先科车载MP3 A850A其中有一螺丝挺隐蔽的,看主控芯片ATJ3003S。用金属镊子短路芯片29和30脚后连接数据线发现可移动盘,接下来准备刷机。打开炬力量产工具,替换刷机固件,接着再连电脑问题又来了,发现新硬盘没有驱动程序。修理又停了下来,引用文档:
   出现MP3/Mp4连接电脑找不到磁盘,大多数的情况是因为该MP3/MP4掉程序了,此时需要对该MP3进行升级。由于掉了程序,所以连接电脑的时候,会出现连接电脑的时候,既不出现可移动磁盘的盘符,也会在右下角出现硬件安装错误的提示!解决办法如下:
1、下载“adffu”系统文件夹,把该文件夹解压后把里面的两个系统文件“ADFUUD”跟“AdfuUpdate”一起拷贝到C盘的根目录下,然后在“设备管理中”选择认不到盘符的USB设备,选择安装程序;
2、在安装硬件向导中选择: ,然后选择搜索位置如下: 然后按下一步,系统将安装该硬件!安装结束后,在系统的右下角将出现USB的连接标志: ,接下来就是对该机器进行升级。

网友A:
这类东西修起来头大价值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东西修起来头大价值又没有。

闲暇探讨一下,学习学习而已。

网友(2015-03-02):
学习了!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我也有台是一样的故障,请问你有固件和工具吗?万分感谢你可以分享下吗?我的QQ 897919725

网友(2015-05-05):
非常感谢楼主,看了你的帖子后,大有启发,终于也成功了。为了以后也有同类经历的友友们,我现在把有关的东西上传上来,可惜上传不了,不支持,如果谁需要请联系我,我的MP3型号是先科a850a,4G,主板是ATJ3003S,另外我也有ATJ3003C的程序

网友:
我的MP3型号是先科a850a,4G,主板是ATJ3003S,另外我也有ATJ3003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