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创维29T66AA4T60电路图

楼主(2015-01-15):
哪位师傅有创维29T66AA4T60电路图,解码块8873CSBNG7A21,请给我一份,谢谢了,急用。或者请告知R638,643,628的阻值是多少,磕谢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师傅,雪中送炭。家电维修有您更精彩

楼主:
请问,电路中Q608,是可控硅吗,用什么型号可以兑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中Q608,是可控硅吗,用什么型号可以兑换

是单向控硅 用一般的单向可控硅都能代换。

网友A:
用原型号的吧配件地方有的是那个是待机用的如果不安就是强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型号的吧配件地方有的是那个是待机用的如果不安就是强制开机

谢谢,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2018-06-30):
电路图中的IC601是1207 8脚电源驱动模块,Q601电路图中式2sc2645,实际电路中为K2645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