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饭煲的拆盖维修分享

楼主(2015-01-15):
   下午客户送修一个美的电饭煲,上电两灯闪烁,不加热。
    拆下底壳,测量门盖感应器不通,估计是感应器线断了。拆开后面小盖,见一根黑色的线断在里面,另一根破了皮现出了铜丝。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可要拆开门盖才能接好线呀。
门盖怎样拆呀?我还是第一次拆呢。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没见一个螺丝。搞了十多分钟,最后才发现了秘密,把上盖拆下来了。最后接好线装上盖子试机正常,收费40元。修这个机子感触最深的还是拆盖有点难,特发几张图让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有些朋友说没看到拆的图,我补几个图了,不过原来那个电饭煲已拿走了,今天正好又来了一个,把这个示范一下给你们看看,四周全是卡扣卡住的,只要用扁平启子敲开就行。千万要小心,别敲烂哦。 谢谢关注。

网友:
苏泊尔的传感器线断的比较多,我喜欢

网友:
真是羡慕嫉妒恨啊!  焊个线头收费40   要是俺这里焊个线头收费40很容易被人削

网友:
我这边。只要不换板,一律收费40 。如果用户看到不好收费。要支走他。

网友:
看来是这种电饭煲的通病了。我也修过几只了。

网友:
这种电饭煲总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教材,我昨天也遇到一个,它是煮几分钟就跳到保温,我怀疑温控器坏,没配件苏泊尔的

网友:
我也修过多台,不过都是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