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机加电后只抖动不转

楼主(2015-01-18):
今天换车胎把电机线拔下,换好以后又插上,结果试车时电动车电机只抖动不转。看插头也不松动,请问是啥原因?

网友:
霍尔元件故障

网友:
应该是电机出了问题。

网友:
看电机线插好没有,霍尔线5根,电机线3根。插好了,可能控制器坏了。电动车很容易修,只有转把,控制器,电机,电瓶。

网友:
霍尔线5根没插好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把.

网友:
应是线未插好。

网友:
没修过,像楼上说的那样吧,有道理

网友A:
控制器坏了吧,换轮胎还要拔电机线吗?在没有线的那一边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坏了吧,换轮胎还要拔电机线吗?在没有线的那一边不行吗?

主要是换的是加厚外胎,很不好上,主要是怕把电机线损坏,把电机线拔开好操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