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夏普液晶电视LCD-40LX620A不开机速修法!

楼主(2015-01-27):
    昨日,同行送来一台搞不定的夏普液晶电视LCD-40LX620A,现象为插电绿灯亮,可听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数秒后绿灯熄灭,继电器再次动作(断开),背光始终不亮,拆机观察此机为LED背光,电源和LED恒流驱动一体化板,测量5V待机电压正常,插电后POW-ON有3.3V开机电压,数秒后消失,初步断定为保护,夏普液晶电视保护功能比较完善,且有计时功能,就是当电源板或者背光出现问题时会向主板CPU送入错误指令,且超过5次错误指令,CPU会发出锁定命令,即无法开机。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按住面板V-和TV/AV键不放手,插电源,等待一会儿,屏幕背光亮起,松开两个按键,屏幕左上角出现“K”字样,强制开机成功,观察整个屏幕亮度非常均匀,感觉背光应该正常,很可能是恒流电路出现了故障,同时按住V-和P-键待出现英文菜单松开两键,此时工厂模式已经进入,按遥控器方向键选择第8项菜单,第5行的 L ERR RESET 数值是5,按确定键变成0,拔下电源插头重新插电,电视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这样做也未必算是修好,必须找到是什么原因使CPU接收到了5次错误信息而使它锁死的真正原因才算放心,为了验证可靠性,接上DVD连续播放数小时一切正常,看来应该是软件数据错误引起的,并非硬件造成,得意之时,扣上后壳准备收工,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
    扣好了后盖,当我再次插上电源准备接信号试机时,只看屏幕刚刚亮起就立刻关闭了,同时待机红灯亮起,再次按下软启动键,绿灯亮起,数秒后黑屏,绿灯转为红灯,看来还真是硬件问题,此时最担心的就是LED背光问题,但是又一想,如果背光有问题,即使是强制开机亮度也不会是那么的均匀,故障应该是在电源板的恒流驱动部分,看着密密麻麻的贴片元件,还真有点束手无策,TB上查了一下该一体化电源板,最便宜的也要220元,万一判断失误得不偿失,手里拿着电源板翻来覆去的看着,发现此板的每个接口旁边都有英文标示,仔细的辨认着每一个英文的含义,突然看见一个不太常见而又非常熟悉的英文单词:“ERROR”,ERROR不是“错误”的意思吗?主板上的错误信号会不会是通过这条线送给主板上的CPU进行检测的呢?抱着这个希望,毫不客气的将它剪断,哼!该死的错误信号,看你还敢不敢没事总去打扰CPU?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啦!插电试机!屏幕亮了起来,接上DVD信号源,观察半个小时没有问题,反复重新插拔多次插头,一切正常!看来是虚惊一场,电源板也未必有什么大问题,可能是某个取样电阻阻值发生了点小小的变化,把一个虚假的错误电压信号报告给了CPU司令,CPU才会下达命令关闭了电源,看来电视是很无辜的!
    现在有个网络流行词叫做“任性”,有钱人就是任性,可我是没钱的人,照样任性,为了省钱我就不换零件,我就不换电源板,我就任性了,咋地吧!

网友:
复位信号错误,听做夏普售后的朋友说过,但没碰到过,楼主让我长见识了
感谢分享!!!

网友A:
任性完之后就是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性完之后就是返修!!

乌鸦嘴!

网友:
我也任性的回复一下!点赞!

网友:
有技术就是任性,哈哈

网友:
坏了厂家的好心,太任性了

网友:
技术好就是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