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详解TDA16846开关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15-01-27):
详解TDA16846开关电源故障维修

   1. TDA16846 开关电源应用机型
   采用TDA16846 开关电源电路的彩电有(适用机型):康佳TDA9383、飞利浦CPU+TV 超级芯片单片机心、康佳K 系列、康佳T2568K、T2568N、T2968K、P2960K、P2962K、P2998K、P29 61K、P3460K、T2975K、T2976K、T2928K、T2960K、T2968N、T3468K、P2460T、P3409T、P2902T、P2903T、P3618T、P2906T、P2908T;厦华S3417、S2917、S293等S 系列变频彩电;王牌TCL2111D、TCL-2135、21UL12、AT21181、AT2113、AT2165、AT2170、AT21215、AT2190U、AT21189B、王牌TCL-AT2527、AT25135、AT2560B、AT25106B、AT25211A、NT25A21、NT25A11、AT2960B、AT2965 等。

   2. TDA16846 功能数据及直流电压值
   TDA16846 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是飞利浦公司1998 年推出的优化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它的工作频率既可采用固定方式(备用模式的最低频率20 kHz),也可采用同步或自由调整式的工作模式。为了获得轻负载时的低功率损耗,其开关频率可随负载的变化连续地调整。此外,为减轻对功率晶体管的冲击,它启动电流小、电压低,还具有初、次级电压的过压和欠压保护,功率晶体管的过流保护。另外,还设置了两个备用的对故障检测用的保护端口,对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既可通过其内部的误差放大器,也可通过外部的光电耦合器加以控制。其输出端口既可以驱动功率场效应管,也可以驱动双极性功率晶体管。多用于彩电、彩显的开关稳定电源。

表1 TDA16846 引脚功能及电压数据

图1  王牌TCL-AT21181彩电( TDA16846) 开关电源电原理图

4. TDA16846 开关电源故障快修方法、要点、实例

故障现象1: 采用TDA16846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和场效应管(BUZ91 或IRF840)构成开关电源的机型,开机“三无”(无光、无图、无声),+300 V 电压端正常,+B无输出。

(1)若雷击造成开机“三无”,交流保险管烧断发黑。则首先应检查300 V 整流二极管(桥堆)是否击穿短路以及场效应管是否击穿。测300 V 正常,指示灯不亮。关机约1 min 后,不再开机,监测滤波电容两端仍有300 V,说明开关电源停振。当300 V 正常而开关电源停振时,为防止损坏场效应开关管,先必须对300V,滤波电容进行放电,然后将开关管拆下来,再进行检查。否则会损坏开关管,请慎之又慎。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彩电遭受雷击,即使保险管没有损坏,也可能场效应管损坏,不过其损坏的部位为场效应管局部开路(即使测得场效应管是好的,也要换新品);这时保险管不烧,300 V正常,场效应管发热,散热片有温升,容易造成一种场效应管是正常的假象。

因此,检修者应当果断地将场效管同时换新。最好是不要用万用表测,而要用“代换”法鉴别。该种开关电源的场效应管代换型号有:BUZ91A、2SK2858、BUZ334、IRF185N65A、2SK727、2SK2645 等。

(2)查+B 主电压端子的整流、滤波电容、+B 主电压整流二极管(可用BYT56、RU4Z、BYT13-1000 代换)是否损坏、击穿。如王牌TCL-2135 中的D824 易击穿,屡烧场效应管,导致+B 为零。而+B 整流二极管击穿的原因:除雷击因素外,一般都是+B 滤波电容漏电所致。

(3)若300 V 正常,开机屡烧开关管,应该检查TDA16846 = 2 \* GB3 ②脚启动电阻(910 kΩ~1 MΩ)。TDA16846 = 2 \* GB3 ②脚(初级电流检测器/ 开关管过流保护检测端)启动电压正常应为1.6 V。大量的维修实践表明,启动电阻阻值变大,必然会导致屡烧开关管。这个启动电阻阻值变大是一个“通病”,应改换用金属膜电阻。如:厦华S 系列为330 kΩ、王牌TCL2111D 机型中R807(1MΩ)变值,若阻值变大至2 MΩ 以上就会屡烧场效应管Q801。

(4)300 V 正常,但+B 无电压输出,指示灯在有规律地一闪一闪。是TDA16846⑪脚与300 V之间所接的3.3 MΩ电阻开路。例如:康佳P2906T 彩电“三无”,指示灯不亮。查V901(2SK2828)和R904(15 kΩ/3 W)损坏并更换,+B 仍无电压。此时红灯亮起,指示灯有规律地一闪一闪。再查R920(3.3 MΩ/1 W)开路。

(5)开机瞬间测TDA16846⑭脚(供电电源端)电压正常为16V(或14 V),若实测达不到11 V以上(注意开机瞬间电压比较高),若在6~13 V 之间波动变化,查⑭脚外围电容47 μF/25 V 和二极管,电容可用47 μF/160 V 代换,22 μF/50 V 可用22 μF/160 V代换),将该脚电容换新。如:康佳T2568K 要换新C913(33 μF/50 V);王牌TCL 机中TDA9373 机心中的D808(常见为性能变坏,故障率极高)、C816 漏电、R808A 异常。若测TDA16846⑭脚(12~13 V 供电端)只有0.3 V, = 2 \* GB3 ②脚(正常为1.7 V 以上)偏高到5.4 V,则可能是TD

A16846损坏。

(6)测TDA16846/01脚电压(正常为2.3 V 以上)为零,则TDA16846 损坏。

(7)对于雷击的彩电,必须检查开关电源的一些二极管,并予以代换。如:康佳T2568K 彩电开关电源中的VD902(1S5295G)、VD904(BYV26E/+B 整流二极管)、“光耦”N902(PC817)。

(8)开机“三无”,测TDA16846 其他各脚对234脚电阻明显偏小,是TDA16846 损坏。

(9)开机“三无”,指示不亮。查TDA16846⑪脚电压取样电阻,如:康佳K 系列机心中的R920(3.9 MΩ/1 W)、以及R910(18 kΩ 可改为22 kΩ)。

(10)开机“三无”,指示灯不亮,应查换+B 主电压整流二极管击穿(RU4C、RU4)等。

故障现象2: 采用TDA16846 构成开关电源的机型,+B 主电压偏低,低于正常值。

(1)若+B 主电压在85~130 V 之间摆动变化,不稳定,可断开行负载,接上假负载后,再测,以判定行负载电路工作是否正常。若仍然波动变化,可逐个断开开关变压器次极的小电压负载,以判定其他电路短路引起开关电源负载重而造成输出电压低的假故障。如:康佳TDA9383 超级单片机心、康佳P2979K 型彩
电,常见因伴音功放集成块TDA8945S89脚(供电端)对地短路,+15 V 对地短路,引发+B 电压摆动变化、偏低不稳的故障。更换TDA8945S 后+B 主电压恢复,图像、伴音正常。

(2)+B 电压偏低只有50 V。应检查TDA16846 和300 V 整流、滤波电容。

(3)+B 电压在90~150 V 之间变化,是TL431 基准稳压器性能不佳。

故障现象3:采用TDA16846 构成开关电源的机型,+B 输出升高。

故障原因:

(1)“光耦”由于雷击损坏最易导致+B 升高。

(2)TL431 基准稳压器性能不佳。

故障现象4: 采用TDA16846 和场效应管(BUZ91 或IRF840)构成开关电源的机型,无光、无图、无声,+300V 端正常,+B 无输出,烧场效应开关管。

(1)测300 V 滤波电容正常,指示灯不亮。关机约1 min 后,不再开机,监测电容两端仍有300 V,说明开关电源停振。当300 V 正常而开关电源停振时,再进行检查。否则无疑会对场效应开关管损坏,请慎之又慎。

(2)应检查TDA16846 = 2 \* GB3 ②脚上的启动电阻(拆下来)是否变值。若变值至2 MΩ 以上,致使TDA16846 内部接通时间比较器不能正常工作,而引发开机瞬间烧开关管和交流保险的“通病”。TDA16846 = 2 \* GB3 ②脚系限制电源初级绕组的模拟电流控制端,正常电压为1.6 V。如:康佳T2568K 彩电的TDA16846 = 2 \* GB3 ②脚启动电阻R918(910 kΩ/1 W),若变为3.8 MΩ 以上,近似开路,则会引发屡烧开关管V901(2SK1794)而引发+B 为零,屡烧保险管。如:王牌2111E、王牌TCL-2111DI、2111D 型彩电,常因R807(1 MΩ)变值而烧损Q801(BUZ91A或2SK2645)。如:厦华S 系列为330 kΩ,有的910 kΩ。

(3)查TDA16846⑭脚供电电压(正常12 V 或13 V),查换⑭脚外围电容和二极管(47 μF/25 V 电容,可用47 μF/160 V 代换,22 μF/50 V 可用22 μF/160 V代换)。

(4)若保险丝烧断,则怀疑场效应管BUZ91A 击穿,若未烧,则可能场效应开关管完好。最好是不要用万用表测,而要用“代换”法鉴别。查+B 整流二极管V509 击穿。

(5)测TDA16846⑭脚(12 ~13 V 供电端)只有0.3 V,第 = 2 \* GB3 ②脚(正常为1.7 V以上)偏高到5.4 V,则可能是TDA16846 损坏。

(6)测TDA16846⑬脚电压(正常为2.3 V 以上)为零,则TDA16846 损坏。

(7)查尖峰吸收网络元件。如王牌TCL2111D 型彩电,应查C819、C818、R809、D805 等。

实例: 王牌TCL-AT29192 不定时烧电源管。一个月内烧坏几个电源管Q801(K2645)和3.15 A保险,更换新件后开机一切正常,但几天后故障又重现,无规律。观察电源部分的元器件大都已拆焊检查过。估计故障元件较隐蔽,需仔细检查。于是拆除开关变压器和TDA16846,在路用万用表电阻档对TDA16846 周围元件逐一测量, 当测试到TDA16846的 = 2 \* GB3 ②脚外的R802 电阻时,发现其在路阻值呈不稳定浮动现象,用烙铁焊下再测量其阻值果真呈不稳定变化。该电阻标称值为1 MΩ,但现在阻值达2.5 MΩ 左右。与R802 相连接的是TDA16846的 = 2 \* GB3 ②脚(该脚为一次侧电流虚拟信号输入端,即初级绕组电流检测)。

工作过程如下:当某种原因下负载加重,相应地初级电流必然会增大,但因初级电流ID 被限制,各绕组电压必然会下降,直至TDA16846⑭脚供电电压小于8 V而产生欠压保护作用。300 V 通过R802 对C810 充电,当TDA16846 = 2 \* GB3 ②脚的电压逐渐上升至控制电压VCV 时,TDA16846 内部触发器(ONTC)翻转,场效应管截止。可见该脚电位高低对场效应管的导通时间是有很大影响的。怀疑屡损开关管正是R802 阻值增大引起。用新电阻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说的很清楚,有借鉴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有借鉴价值。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研究得比较透彻,有点用

网友(2015-04-27):
问题说的很详细,对检修此类电源很有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
总结的好,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