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4T68HT主电源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5-01-29):
请问创维34T68HT开关电源主电压是多少伏?测量到主电源电压有200V估计偏高!是不是145伏啊?哪位师傅回答一下!急啊!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140V.我曾经修过这个机芯。

网友:
一般B+电压不会超过150V,,一般34寸的高清机都在135-145V之间

楼主:
谢谢了!已经修好!等会分享一下

网友A(2016-01-14):
我现在修一台创维34t68ht,高压打火后不开机了,145v和其它电压正常,求哪位师傅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2017-03-26):
大师+B200伏怎么修复,是不是厚膜块坏掉了

网友:
145伏。左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修一台创维34t68ht,高压打火后不开机了,145v和其它电压正常,求哪位师傅帮忙一下谢谢

CPU芯片静电感冒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