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C21RT2122不加热

楼主(2015-02-01):
一美的触摸电磁炉触摸功能正常检锅正常只是不加热,82Ok电阻正常,请问各位还要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可调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那个没看,只晓得风扇转开关每个键都好,只是不加热,大电容电阻,功率管都检查了

网友(2017-01-11):
直接换5u电容

楼主:
谢谢,我不专修这个,也就爱好

网友A(2019-04-27):
同样故障,修好没?也是不加热。感觉就是没有驱动输出或输出驱动未打开。哪位继续跟帖回复下?或者发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故障,修好没?也是不加热。感觉就是没有驱动输出或输出驱动未打开。哪位继续跟帖回复下?或者发下图纸 ...

修好了,只是太久了我不记得哪里问题了,我修着玩,主修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故障,修好没?也是不加热。感觉就是没有驱动输出或输出驱动未打开。哪位继续跟帖回复下?或者发下图纸 ...

我这有两台美的的电磁炉都是新的,买回来后放在家里长时间没有用,放了两年吧,现在拿出来想用吧又坏了,还有一台是正常使用中坏了,三台都是开机滴滴响,一分钟左右关机,就是没捡到锅的样子,我先修的是正常使用坏的这台,把IGBT拆掉,在G极和地之间接一发光二极管,发现滴声响后发光二极管就亮一次,因此证明CPU发出了捡锅脉冲,只是IGBT没有打开,目前确定故障就在驱动电路上,但测驱动电路部分的电阻、三极管都正常,接上IGBT就是不导通了,现在迷茫中,请有经验的同行指点一下,我修完后继续整理过程以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