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美菱BCD-450ZE9管路走向

楼主(2015-02-03):
怎么不能上图。
该机是对开门的,冷冻分左右。故障为只有左冷冻 冷其他没温度。检查电脑板坏,就想直接去了电磁阀,焊好试机没多久堵了,用22吹有根毛细管居然不通。求助现在该怎么解决,单独打压也搞不通,此毛细管色环是绿的,不知道是不是冰堵。

网友:
此冰箱为四开门,独立四循环系统,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发现堵了,你直接用R22冲不通,搁置时间长点,再吹就能判断是否是冰堵,给你个忠告,独立四循环系统,如果切断电磁阀直通,弊病及大,一是各温区的温度不受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藏结冰严重,二严重降低压机使用寿命,望三思···

网友:
吹系统的时候把电磁阀弄下来。在吹能保险很多,因为你不知道电磁阀没有闭合还是毛细管脏堵。

网友(2015-04-18):
到售后买个电路板。。。。

网友(2016-03-24):
我也遇到一个冰箱右冷冻不制冷,冷藏和左冷冻效果好!不知怎么修

网友(2016-08-20):
把毛细管焊开一根一根试气,有没有堵塞

网友:
有气通试电滋伐

网友:
你知道这冰箱压缩机型号,什么牌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