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请教东芝2125场电路问题

楼主(2015-02-05):
请教东芝2125机型。原来故障为电源电压低,+B为10V,用电源万能模块代换,输出110V正常了。开机水平亮线,查场供电电阻开路。原机用的是5点6欧的电阻没有,就放个1欧的上去。27V正常了还是水平亮线,查场块5515的2脚对地短路,用拆机的5515代换(此拆机块不知好坏),场幅正常。字符上下跳动,而且屏上面有七八条线。再找一拆机的5515代换还是一样。将场部分扫描了一遍,电容都代换无果,特来请教。
场块电压1脚地,2脚12V,3脚28V,4脚0.76V,5脚地,6脚-0.2,7脚29V。解码块8659的32脚5.7V,31脚5.78V,30脚8.9V,29脚0.74V,28脚3.27V。
图片内画圈的零件已经代换,画横线的检查无误。接下来该如何下手。
东芝彩电 2125XH

网友A:
确认所换是AN5515吗?以前曾经用AN5521应急代换才会出现这种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所换是AN5515吗?以前曾经用AN5521应急代换才会出现这种情形

确定换的两块都是5515。找块7833改线路,代换5515后还是一样有几条线。

网友:
故障是否会还是在电源部分

网友:
按照2003年以前修过的东芝21寸彩电,但凡屏幕上方有回扫线的大多数都是AN5515场块的性能不良造成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机子已经修复。
具体过程是这个样子的。我用两块LA7833改线路,还是一样故障字符跳动,屏上部有几条回扫线。半夜修机,一时不查,偏转碰线,两块都烧了。不过至少证明了一点,线路还有问题。我把线路再扫描一遍无果。想着AN5521和AN5515的线路差别,就把AN5515的第5脚断开地,串一33K电阻加一104电容到AN5515的2脚,奇迹发现,电视竟然正常了。
难道配件店卖我的这两块AN5515是AN5521翻新过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放的LA7833改电路,也还是字符跳动加回扫线?????

楼主:
奇怪了,两块AN5515也不像有拓印的迹象啊。

网友(2021-07-29):
谢谢楼主,今天接了一个古董,借鉴了你的经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