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大块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了电源还能工作七八年?

楼主(2015-02-06):
一台2007年生产的原装方正液晶显示器,从未打开过。
前日检查发现高压电源中的450v100uf电解电容(图示)正、负极接反了,这电容的极反接了怎么能正常用了7、8年呢?
本人感到奇怪,请哪位大师知道讲个所以然来。

网友:
看清楚没有

网友:
不可能吧,接反了还不烧,你看错了吧,

网友:
接反了早烧保险了还送鞭炮一个

网友:
电容上的热缩膜反了。

网友:
这件事有点不可能。你用表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先不要看电容的正负极。

网友:
标签印反了

网友:
看清楚没有,接反了还能工作。那不早爆了。

网友:
那怎么可能,极性装反了开机即爆。

网友:
估计印反了,如果接反了,那就爆炸了,你看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