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液晶电视LC32ES62图像异常的维修

楼主(2015-02-07):
康佳液晶电视LC32ES62图像异常如图,开机图像异常,类似伽马块不良,但是调整亮度又得不到理想图像,可以排查伽马电路因素。。
拆机,发现是塑料灯箱,首先怀疑灯箱干扰主板,贴锡箔,故障依旧。
又采取外置主板打屏,证明灯箱,逻辑板,屏正常,确定故障在主板上。示波器伺候,测量彩条信号走向,发现信号直接通过一个贴片电容耦合到大块。此时波形明显的被压缩,这是与图像异常相吻合的波形,去掉耦合电容,波形恢复正常,可以确定大块内部导致波形畸变,怀疑大块损坏,网购,换新,一番折腾,哈哈,故障依旧。
排除大块故障,感觉断开耦合贴片时输入波形的幅度有些偏大,尝试着在信号与地并联100欧电阻,复测输入波形没有畸变,此时图像恢复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有示波器还是方便

网友:
有示波器确实能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说实在的,修了十几年的电视,还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高手啊,并一个电阻是做降压的作用吧,,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万能主板试机的?

网友:
我压根就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有图有真像的维修案例!楼主真棒!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