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加装的电动车刹车灯线路图

楼主(2015-02-07):
我的电动车没有刹车灯,就自己动手加装一个,把线路图发上来,请各位指教.

加装电动车刹车灯线路图

加装电动车刹车灯线路图

网友:
说一下你的改装思路

楼主:
我的电动车没有刹车灯,自己想加上一个,但是我搞不懂电动车控制器的原理.搞了好长时间才知道车把上有个刹车开关,于是,我就买了一个继电器,把车把上的刹车开关断开,用刹车开关控制继电器的闭合,用继电器控制刹车灯的开关,同时控制刹车断电.

楼主:
再发一次线路图,比上次的详细点.

网友:
有时间也改下

网友:
是要以的,不错吗

楼主:
补充说明:
第一,用继电器代替原车把上的刹车开关的好处是:不用管控制器是低电平刹车,还是高电平刹车,此线路图通通适用.
第二,+48V的接点在经过车锁控制的电源48V.

网友(2017-02-23):
这个不能用吧?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