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制冷系统中的“过冷”和“过热”——懂无赖的神经

楼主(2015-02-09):
  所谓“过冷”,就是将冷凝后的饱和液体温度通过某种装置(如过冷器)和方法(或措施)进行再冷却,使其温度低于冷凝压力对应的饱和液体温度,称之为过冷。冷凝器出口的液体温度与过冷后进入节流前的液体温度的差值称为“过冷度”。
  过冷是为了使节流前的制冷剂液体减少在节流过程中产生的闪发气体,减少闪发气体所占容积的比容,提高单位制冷量;同时也提高了回气的过热度,对保护压缩机不处湿冲程运转,都有一定的好处。
  在较大型的制冷系统中,为了使进入节流阀的制冷剂液体温度降低些,减少在节流时或节流后产生的闪发气体,适当提高制冷效率,工艺设计中在储液器后(使用节流阀节流的系统必须要有储液器)加装了专门用来过冷的设备——过冷器。它的结构型式是套管式、喷淋式等,原理是利用比冷凝后的饱和液体温度更低的冷却水再次冷却(如深井水),一般可比冷却前再降低3度左右的温度(即过冷度为3度左右)。还有些小型氟制冷系统,如小型冷库等,虽然没有专门的过冷器,但把供液管与回气管包扎在一起保温,利用回气管的低温降低供液管里的液体温度,也可把一段供液管和膨胀阀直接安装在库房内通过,经再次冷却达到过冷的目的,从而提高制冷效率。同时也加热了回气管的温度,避免压缩机吸入过潮蒸汽而可能产生液击。
  毛细管节流的系统,毛细管与回气管(吸气管)合并在一起走,有合焊在一起的,有用热胶套套在一起的,有从回气管中穿过的,还有缠绕在回气管上的,也有的将毛细管或供液管直接在箱体内通过。毛细管与回气管进行热交换,使节流前的液态制冷剂与回气管道中的低温制冷剂蒸汽进行热交换冷却而得到过冷,这样既可减少回气管路中可能夹带的液体液击压缩机,同时又能达到节流前液体制冷剂过冷的目的。假如把冷凝器故意加大,留出空间得到再次冷却而过冷也是可行的。但在规范的设计中是不会这样做的,考虑的是尽量缩小整体体积和重量,减少制造成本。对于小型或微型毛细管节流的系统,是不会加设专门的过冷器的。
  不要把整个冷凝过程分拆或分段区分,把冷凝器的前端说成是“冷凝”,冷凝器的末端或出口说成是“过冷”,把整个冷凝温度与冷凝器出口的液体温度的差值作为“过冷度”,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压缩后的高温气体从冷凝器的上部进入,逐步与外界的冷却介质(空气或水)进行热交换(放热),最后冷凝(液化)成液体,这是完整的冷凝过程。不能说冷凝器的前端部是冷凝,后端部或出口是“过冷”;把冷凝温度与冷凝器出口液体温度的差值作为“过冷度”,这是不恰当的,误解了冷凝过程的概念。所谓“冷凝压力对应的饱和液体温度与冷凝器出口液体温度的差值”怎么测得?用什么方法,具体在什么部位测试合适?这是相当模糊和不具有操作性的。
  在一定的压力下,温度高于饱和温度的蒸汽,称为过热蒸汽。制冷压缩机排气管处的蒸汽温度,都会高于饱和温度,故都属于过热蒸汽,称之为“排气过热”。
  所谓蒸发温度,我们只能从蒸发压力的对应温度转换而来。自节流后的低压制冷剂进入蒸发器后,在整个蒸发器中完成它的蒸发过程。不能将整个蒸发过程拆散分段说事,把刚进入蒸发器的低温液体作为“初始温度”,然后再是蒸发器的蒸发温度,还把蒸发器的后段部分分割为“末端温度”,以此作为“回气(吸气)”过热度的“起点”来理解。请问整个蒸发器里蒸发(沸腾)产生的温度怎么来“分割”?通过什么装置(方法)来检测?哪个制冷系统存在这种检测行为?不能凭借脱离实际的想象作为某种理解的依据,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更不能错误地把流出了蒸发器出口后的低温蒸汽作为压缩机的“回气(吸气)过热”的起点,正确的理解应该为“管道过热”的起点,而“管道过热”不能作为蒸发器与压缩机的“回气(吸气)过热”行为。只有蒸发器里产生的蒸发温度与压缩机吸气口间形成的温度损失才是真正的“回气过热”。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以及现实的体现正确地理解“回气(吸气)过热”和“过热度”的形成与实际的存在,也是唯一可推行的科学途径。
  一具完整的蒸发器,节流后的低压液体制冷工质进入其中进行换交热,换热时产生的沸腾现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蒸发过程。虽然从蒸发器的热交换上存在有“先后接触热量传唤”的程序因素,但这仍然是属于整个蒸发器的蒸发(沸腾)换热过程,系统的热量在蒸发器中形成了完整的换热体系过程,压缩机的运行功率也是随着蒸发器整个换热过程所产生反应出的温度和压力而变化的。不应当“断章取义”地把它们的这种整体现象“拆开分段”区分,这种做法是不能成立的,在制冷学科里不存在这种说法的依据。把“蒸发器前后的温度变化差异为过热现象”,那就完全歪曲和混淆了“过热现象”的概念,是错误的,不符合“回气过热”这一科学理论的定义,科学现实的论理证明回气过热度是蒸发温度与压缩机吸气温度之差的论断。
  由于回气管(吸气管)的长度和隔热程度,使管内的蒸汽与外界传递而加热,这种现象称之为“管道过热”。它会使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升高,吸入蒸汽的比容增大,导致单位容积制冷量的降低,压缩机的制冷量减小,对制冷循环是不利的,故称之为“有害过热”。因此,要求在吸气管道上必须做好隔热,尽量缩短吸气管的长度,以减少这种有害过热。
  在使用膨胀阀的氟制冷系统中,利用过热度来调节热力膨胀阀的开启度,这种现象称之为“有益过热”。同样,氟蒸汽在经过回热后产生的过热,也属于有益过热。
  相关的制冷工程书籍里都有关于“过冷”和“过热”概念的解释及论述。如上海水产学院和西安交大编著的《制冷技术问答》,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编著的《制冷技术》,上海交大出版的《制冷工程技术辞典》等著作中都对过冷和过热作了详细的论述。

  专业定义概括:
  过冷:即冷凝后的液体制冷剂在节流前经过再次冷却,使制冷剂的温度低于冷凝饱和液体温度称之为“过冷”;再次冷却后的液体温度与冷凝温度的差值为“过冷度”,其过冷温度一般为2~5度左右。
  “过热”分为三种:即回气(吸气)过热、排气过热和“节流过热”。
  回气(吸气)过热:即蒸发后的制冷剂气体在通过回气管(吸气管)至压缩机的吸气口之间时,与管外的热量继续换热,称之为“回气(吸气)过热”现象;蒸发温度与压缩机吸气温度的差值为“回气(吸气)过热度”。
  如家用空调制冷,正常的运行工况规定,其蒸发温度始终在零上2~5度之间,R22制冷剂空调正常运行时的对应压力为0.48MPa左右,回气过热度不大于5度(≤5℃)。
  又如冷库的正常运行工况:
  假设某R22制冷系统冷库的库温为-10度,此时蒸发温度为-15度,压缩机的吸气温度为-5度,回气过热度为10度;
  当库温在-20度时,此时的蒸发温度为-25度,压缩机的吸气温度为-6度,回气过热度为19度;
  当库温在-25度时,此时的蒸发温度为-30度,压缩机的吸气温度为-10度,回气过热度为20度。
  当某冰柜的箱温和蒸发温度保持不变,箱温在-25度时(冰柜的温控器一般都是测试冷冻温度),此时的蒸发温度约为-30度左右。
  当压缩机的吸气温度为 2度时,此时的回气过热度为27度;
  当压缩机的吸气温度为 5度时,此时的回气管热度为25度;
  当压缩机的吸气温度为 8度时,此时的回气管热度为22度;
  当压缩机的吸气温度为 10度时,此时的回气管热度为20度。
  正常运行状态下,规定冰柜冰箱的回气管是不允许结霜的,故压缩机的吸气温度都在0度以上。
  所以说,回气过热度在20度左右的现象是存在的。在所在的制冷系统中,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正常的。
  排气过热:即低温制冷剂蒸汽经过压缩机压缩排出的高温蒸汽,称为“排气过热”现象;压缩机的排气温度与冷凝温度的差值为“排气过热度”,其过热度一般在50度以上。
  节流过热:是指膨胀阀节流后的低温制冷剂液体温度与蒸发器的热量换热后的温度比较,称之为“节流过热”,也可称“膨胀阀的过热度”;即膨胀阀感温包的感应温度与蒸发器的出口温度的差值,该差值一般为5度左右。

楼主(2020-02-08):
什么是“过冷”?什么是“过热”?不相信我说的,那就请你对照制冷书籍上的定义,以及相关的阐述,看看你说的是不是靠谱?
对于小型以下的氟制冷装置中的“过冷”和“过热”,只要配置合理,能够适应周边的环境,一般不用“追究”和刻意去设置,不会对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对于较大的制冷系统,如果风冷式冷凝器的冷凝面积是完全按照系统的热量设计的,那它要实现或完成“过冷”是不可能的。只有适当加大冷凝面积,把需要“过冷”的这部分热量设计(加在)在冷凝面积中,使冷凝后的液态制冷剂在流经节流前进一步得到冷却,实现其“过冷”,那就等于设置了“过冷器”的原理一样了。水冷式冷凝器就是这种原理,它的系统无需加装“过冷器”,就是这个道理。一些氟制冷系统中所谓的“经济器”,实际就是“过冷器”的原理。氨制冷系统,那对于“过冷”就更显得重要了!一般以上规模或规范的氨制冷系统,都会加装“过冷器”的!并不是你说的“没人听说过氨系统采用过热器的吧”,最少说明你并不了解。
对于什么是“过热”,你说的就更离谱了。制冷装置中“过热”存在有哪几种?哪些部位会产生“过热”?这些概念你都要先搞清楚后再来说吧。

有说过氨系统使用“回气过热的装置”过冷供液了吗?“就是你说的使供液过冷回气过热的装置”,我在哪里说了此话?是你应该闭嘴还是我该闭嘴?氨系统是采用“经济器”吗?我1975~2000年间搞氨制冷时,你还不知在哪里哦?我连氨制冷系统怎样使用“过冷器”都像你一样在这里混淆一谈?看来你就是来与我抬杠的,但你的资历和“功底”还不够!我在前面就已经强调了,心态要正,说话的出发点要注意,从你说话的语气就变了,当你在前面提出“质疑”时,我就注意到了,你果然不出我所料。
“压缩机在什么状态下功率最大? 系统使用过冷器在什么条件下意义最大?”你自己能先回答一下吗?

我只是在“有些氟制冷系统中使用的经济器实际就是过冷器的原理”,并没有说“经济器使用在氨系统”中啊,你跟我瞎搅什么哦?!说话都理不清,别在这里瞎搅!
胡 说 八 道!我在哪里说了“氨系统有使用过冷装置经济器”?过冷装置后面还加“经济器”几个字?你的眼睛不会出了问题吧?引用别人的话必须原文引用,不要瞎改和歪曲!
后面回答你自己的2道题完全是在乱弹琴,说明你很多地方都是不懂在胡扯!劝你虚心一点吧!不要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工况不同,所规定的压缩比也不同,如空调工况下的压缩比能与标准工况下的压缩比相提并论吗?假如某功率的压缩机在空调工况下的能效比是3,但在标准工况下的能效比是1.5,你能说该压缩机在这标准工况下的功率低吗?你不觉得你的回答很荒唐吗?
你对自己第2点的回答都离了题,不知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给你脸不要,既然如此,我也没有时间和必要与你这种人“周旋”了。
可笑的是,被论坛驱逐出门的无赖“懂点点电”,经常像狗一样偷回来嗅嗅闻闻,张罗收集一些不同观点,特别是一些负面的东西特感兴趣,复制在它流浪糟糕的《百度贴吧》里,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诋毁抹黑,心术败坏,卑鄙无耻,丧心病狂,行为十分恶劣。最近在此主题上,不懂装懂,竟 胡 说 八 道地误导说“冷凝器出口冷媒就已是过冷状态”,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过冷”过程和状态,混淆“过冷”概念,是十足的一派胡言!一个十足乱弹琴的白 痴!

网友(2015-02-09):
多谢荣昌版主的分享 虽然我基本搞不到冷库就是了 话说楼上的负分好口怕哦

网友:
回家过年了,祝大师们新年吃好玩好!全家幸福过个美满年!

网友:
曾经好烦的一个问题

网友A:
荣师傅“闪发气体”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冷凝后过冷的太很,制冷剂在没节流就开始吸热 是这样理解的吗?我书读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荣师傅“闪发气体”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冷凝后过冷的太很,制冷剂在没节流就开始吸热 是这样理解的吗?我 ...

并不是“太过冷”了,而是还没过冷。冷凝后的高压液体由于温度仍较高,在节流中或节流后会产生一定数量的气体,从而占据了一定的容积,减少了单位重量(每克或每公斤)制冷剂的输送(循环)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太过冷”了,而是还没过冷。冷凝后的高压液体由于温度仍较高,在节流中或节流后会产生一定数量的 ...

我明白了,压缩机出口是高温高压气态,冷凝器是高温高压液态, 如果进入膨胀阀的时候还有“气态”占据了液态制冷剂位置,膨胀阀节流不稳定,此时的气态就是闪发气体 对吗 荣师傅

楼主:
有些人无孔不入,到处误导瞎说!把整个冷凝过程拆开乱点“A”点,凭什么说“A”点就是那里?谁测了A点温度?怎么测???就凭他自己的想象乱画乱点,自作聪明,误导别人!一片或一组冷凝器,压缩气体在整个冷凝器里面都是冷凝过程,由蒸汽逐渐冷凝成液体,这是完整的冷凝过程。只有那种自认为是“高手”,“专家”胡说制冷理论,混淆“过冷度”多少多少,不懂装懂,忽悠新手和求助者。整天把个“过冷度”挂在嘴上胡 说 八 道!
真正的A点应该是冷凝器的最末端!B点在膨胀阀或毛细管的进口端,温度从A点过冷到B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冷”!!!没有什么一定要过冷到多少多少度!!!都是他自编的怪论!!!整天多少多少“K”,通俗一点说多少度不就是了,显得自己是“理论家”似的,“满嘴”的专业词。

网友:
通过大家的争论,我渐渐明了所谓的过冷度。我是学习者。请各位高手分享自己的新的,让我们这些一知半解的家维人多多学习制冷理论。我修制冷全是摸索经验,理论很差的

网友:
x写的好专业,看得蒙蒙茶,谢谢补充专业知识!

楼主:
过冷是在节流前,将节流前的制冷剂冷却到低于冷凝温度的状态。”这样的说法才是“过冷”的真正含义。
冷凝器的确具有过冷作用”,这是指冰箱冰柜类冷凝器在过大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比正常的配置略大,通过这部分冷却面积依靠外界空气的传递进行再冷却而达到过冷。但一般正规的配置是不存在这种现象的。
将毛细管贴覆在吸气管表面,主要目的在于有效的能源回收,运用蒸发器出口较低温度的制冷剂,降低毛细管温度,使闪发点在较下游的地方发生,使毛细管出口干度降低,有效提高制冷能力,并避免吸气管有未完全蒸发的制冷剂液体,吸入压缩机。”这正是毛细管节流的系统,是如何达到“过冷”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如同我在主题里说的),是符合逻辑伦理的。
希望力博特看了能有所启发和感悟!!!

楼主:
请看看https://www.jdwx.info/thread-460560-3-1.html 21和22楼是怎么理解和解释的吧,理解一下21楼是怎么解读“过冷度=1”的,不要走弯了路。

网友:
看的迷迷糊糊的感觉懂了一点点

网友: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加600a,的冰箱,没有焊堵式微焊堵,冰堵,可加F时冷凝器实终只有半载热,但制冷效果可以,停开正常,遇到过多台,换的冷凝器,是压缩机问题还是与冷凝器有关。另外有的一加F一下子就感觉过滤器就有点点温度,

楼主:
你在论坛一开始发言,从说话的口气里就知道你是谁。
对你我谈不上“排挤”,我干嘛要“排挤”你?我又不去你那里与你“竞争”,又谈不上在论坛与你争名义,从哪点都谈不上我“排挤”你。我向来很尊重学技术的人,对你的修理冰箱冰柜的技术我多次赞扬你,欣赏你,推荐你为优秀会员,这能表明我在“排挤”你吗?后来为什么会删除你的帖子,警告,直至禁言,希望你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正如你的老师Ikk说的一样,眼中无人,自己认不出自己是谁了,谁都看不惯,掌握了点技术就任意攻击,咒骂别人,这才是根本原因。我在杂志社禁言了你,这边没有吧,那怎么你的两个注册名也被封了?是什么原因呢?不说这些了,没意思,我不喜欢先去惹人,说不上话的我从不去插嘴,不关我的事我从不挨边,平淡做人。我的对与错也由大家去评论。我也渴望你说的人与人之间要真诚友好,不要像你老师说的好一阵就变了卦。
我很不想骂人,忍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逼得我有时不得不骂人。你说的“恶语”称得上,骂人就有恶语;但“中伤”这个词你用偏了,你自己找找词典就知道是不是用偏了。技术论坛,说话什么的都有,这是正常现象。但有些错误的东西说了,有人指正或者驳斥了就应该改过来,坚持有不同意见的还可以保留,不要与别人对着干,不要强词夺理,自以为是。总把自己当成是“真理”,是“国家级的制冷人才”,什么都懂,“天下唯一”,翻三倒四,没完没了,说说就走题离谱,坚持歪理不放,有意无意地误导人,这就会使人讨厌!就会招来骂声。不是别人喜欢骂,而是他故意遭人骂!脸皮越骂越厚,还是沾沾自喜,现在还无所谓了。如果你碰到如此纠缠不清的人你会怎样?很多事要别人做说得容易,可到自己身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新年来了,我也克制自己少发帖,少说话,也希望那人改改,少逞能,少挨骂,问问自己说的东西怎么得不到认可,怎么没人理就好了。

楼主:
别激动,这点不是说你,不要乱对号!我上面说的第二段里才是轮到了你,所以你的脑子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不行。
你后面也逐渐回骂了别人,同样在攻击别人这样不是那样不是了,基本也一样了。
制冷理论技术上的问题,谁对谁错,大家清楚,错了不服也没用!所以会被人嫌!遭人骂!纠缠不休,误导别人,不知悔改,顽固不化,当然要被删帖或禁言的!我管辖的地方是绝对不允许的!我怕烦最恨纠缠!不愿“周旋”,所以我在那边果断干脆处置了你,我得到和做到了!这里我恨自己过早辞了职,让你还能“活蹦乱跳”,所以你要感谢此论坛给你的“一席之地”。但你很糟糕!遭人唾弃一分不值,臭名昭著!这是你自己造成的!我最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人无孔不入,到处误导瞎说!把整个冷凝过程拆开乱点“A”点,凭什么说“A”点就是那里?谁测了A点 ...

版主说的:真正的A点应该是冷凝器的最末端!
这个A点的温度是不是指冷凝饱和温度。(这时的温度往往已经低于冷凝饱和温度了。)
请教版主:
过冷度=冷凝饱和温度-膨胀阀入口温度
对吗?

楼主:
不可理喻就是这么得来的,这种逻辑关系也和你说不清楚!因为你的脑子不正常!
可以这么说,你什么都不懂!只不过用些图文资料遮遮你的丑脸罢了,否则你的脸更难看!你懂什么?就会借花移木,逻辑荒唐,离题离谱,一塌糊涂!还“滴水不漏”?怎么招来这么多骂?怎么不骂Ikk?怎么不骂我?论坛那么多人怎么没挨骂?怎么不想想自己会落到这种地步?这是你的定局!
街上的神经病就是不知羞,不懂得骂,你别高兴的太早!是让你多现现丑,臭名要远扬!留个跳梁小丑活蹦乱跳,大家围拢看笑话,也是一个观赏点。如果我要恢复职位,一定叫你下地狱!!!你相信不???只不过好人不与神经不正常者一般见识而已!让你在这多现现丑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
过冷度=膨胀阀入口温度-冷凝饱和温度
对吗?

“过冷度=膨胀阀入口温度-冷凝饱和温度”,公式反了。
对,应该把冷凝末端的饱和液体温度作为所谓的“A”点温度。
应该:冷凝后的饱和液体温度-膨胀阀的入口温度=过冷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冷度=膨胀阀入口温度-冷凝饱和温度”,公式反了。
对,应该把冷凝末端的饱和液体温度作为所谓的“ ...

感谢指正
我从百度上看到(所谓过冷度是指在一定压力下冷凝水的温度低于相应压力下饱和温度的差值。)
你这个A温度的取点值得商讨。(冷凝末端温度往往已经低于饱和冷凝压力下的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正
我从百度上看到(所谓过冷度是指在一定压力下冷凝水的温度低于相应压力下饱和温度的差值。) ...

这个逻辑是对的,冷凝末端的饱和液体温度,经过再次冷却,如利用过冷器通过比液体温度更低的冷却水再次冷却,这种方式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冷,把冷凝后的饱和液体温度-经过过冷后的饱和液体温度=过冷度!

网友B:
你指的这个A点是=饱和冷凝压力值相对应的饱和温度
我支持你这个A点取值,
A点不在冷凝器末端,A点是随着冷凝压力不同而不同。不是固定的。
荣版主的A点取值是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这个A点是=饱和冷凝压力下相对应的饱和温度
我支持你这个A点取值,
A点不在冷凝器末端,A点是随 ...

那你就遵循他的算了,我的错了你不要理他就是了,没关系的。相信你今后慢慢会理解的,多想想什么是“过”?怎么才叫“过”!
刚吃饱正好不叫“过”,“再”吃就“过”了!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