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BCD-180TKD冰箱不制冷&第一次开背!

楼主(2015-03-04):
一台新飞BCD-180TKD冰箱压缩机运转但不制冷,采用高低压分段打压的方式发现低压漏,决定开背修理,第一次干这个活,心里面有些忐忑。先上家维论坛灌灌水,充充电,发现论坛上的师傅真的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道谢了!
然后照葫芦画瓢,有样学样的干起来。
发现冷藏室的后背用的是6mm的铁管,已经都锈逗了,拆下来用8mm的铜管照原样弯好管,然后用橡胶锤轻砸一遍,做好扁平面,焊好后用铝箔胶带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温控器和加热丝在原位丝毫未动。然后换过滤器,抽空加氟,开机运行半个小时左右,发现压缩机声音变大了,压力表表针偏到负压以下的位置了,赶紧断电,等了一刻钟左右通电发现又正常了,但是运转不大一会儿压缩机声音又异常了,不由得俺心慌意乱,额头冒汗。这可怎么办?
后来问了一下论坛的师傅才知道是管道里面进水了,没办法了,俺又不会处理,一边抽空一边用电吹风和小太阳反复给压缩机和冷冻室的管道加热,就这样反反复复换了4个过滤器用了五罐R600a,开机后工作一段时间,还是老现象!这下彻底头大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储液器焊下来用R22冲洗一遍,把原机的毛细管摘掉不用,换上一根新的毛细管,边调整长度遍看接在高压上的那块压力表,调到大约0.9Mpa的位置把管道全部连接好,抽空加氟,运行半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客户打电话来催,就急急忙忙的放倒,开始发泡,,,,,,恢复后盖板后试机,机内温控器调至3档的位置,一个半小时后停机,交给用户使用。
机子虽然勉强修好了,但是心里面的疑问还是得不到解答,比如:遇到这种低压内漏的机器,换完铜管后,到底用不用连毛细管一起更换?储液器里面真的会有水分吗?用了几年的毛细管就那么容易堵吗?
至诚恳切地希望师傅们多多赐教!谢谢你们!

网友A:
菜鸟说一下,毛细应该不用换,内漏把油换掉效果应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说一下,毛细应该不用换,内漏把油换掉效果应该还不错。

哦!这个真的没想到,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堵了?心里面真没底呀!

网友B:
一回生二回熟,我在第一次修冰箱的时候紧张的连管口都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回生二回熟,我在第一次修冰箱的时候紧张的连管口都焊不上。

是啊!确实太紧张了,我觉得还是空调好搞一些!至少空调不用开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确实太紧张了,我觉得还是空调好搞一些!至少空调不用开背呀!

焊接时,有灭火器把灭火器放到身边,没有灭火器的话弄一盆水放在身边,有备无患,无事更好。

网友C:
我前天新飞开背,遇到的和你一样,最后检测是毛管有问题,更换毛管,害的我连开了两次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新飞开背,遇到的和你一样,最后检测是毛管有问题,更换毛管,害的我连开了两次背版,

嗯!您说的我深有同感!看来新飞的冰箱下次干脆直接连毛细管带压缩机油一起更换掉,看看它还出幺蛾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