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合收割机空调改装

楼主(2015-03-07):
家里的联合没空调,我是修家电的!
有一个天真的想法!
买个车用压缩机,散热器像冰箱一样外挂,里面像冰柜一样盘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里面直接挂个家用小内机,即可

网友:
如果你是自已的。。可以按照楼上的找个旧内机,再搞个旧的散热铜排。。自己用的一定要好哈。。冰箱外挂毕竟是铁的

网友(2017-05-15):
我本人也是做家电维修的,我家也有收割机,也想按装空调,请问后来你是怎样按装的,给我说一下,感谢同行

网友:
我装过久保田888收割机的空调。搜索我的贴子。

网友:
我安装过久保田888收割机空调。搜索一下。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