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自吸水泵可以无电容吗?

楼主(2015-03-09):
今天遇到一位来修水泵的,型号是BOZ 750W 单相自吸水泵,通电有嗡嗡声不转,我发现此水泵外围没有电容,电机引出线也是2根,我拆下电机后端的散热风叶,活动转子感觉有点沉,于是我在轴泵可活动处加了润滑油,充分活动可后通电,结果依然不转,我问客户他说原来能转,现在就这样了,他没动。
?请问哪位见过这样的 启动原理是什么啊?
小型220伏风扇电机我见过无电容的 但这种750瓦自吸泵电机无电容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还望知情者不吝相告!谢谢

网友A:
电容在里面  需要打开端盖能看见  单项的 不可能没有电容 当然除了三鱼水泵

网友B:
电容在端盖里面,拆开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在里面  需要打开端盖能看见  单项的 不可能没有电容 当然除了三鱼水泵

谢谢了
我拆开看看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在端盖里面,拆开就看到了。

谢谢了
我拆开看看再说吧

网友:
220都有电容的呀

网友:
只要是单相功率大点的没有电容咋转呢

网友:
遇到过标称功率大,实际功率小的,电容在里面。

网友:
一般的单项自吸泵都应该有电容的,这个电容有的设计在自吸泵内部,电容的容量大都在7-12UF之间。
  另外有的单项水泵电机没有电容,但它有离心片(开关)。

网友:
各位没有见过电感线圈启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