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用安卓手机调大小锅了

楼主(2015-03-15):
   废品站的一架航模飞机上拆下的.正

av转wifi板

av转wifi板

正在找关于此板的安卓APP

网友: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

楼主:
把卫星接收机的AV信号转换成WIFI信号.智能手机接收

网友:
小心不要把卫星搞坏了

楼主:
我能把卫星搞坏.我就不做家电维修了.哈哈

网友:
这个飞机控制软件试试

网友:
啥子破玩意,不可能调锅,无稽之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卫星接收机的AV信号转换成WIFI信号.智能手机接收

想法不错!赞一个!!!期待!!!

网友:
白日做梦

网友:
完全可以的,在你那块航模主板上找到航拍视频输入端接卫星机AV就可以了。只不过手机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