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BCD-224冰箱通病

楼主(2015-03-20):
西门子BCD-224冰箱压机有时候启动有时候不启动,不要去考虑动力板了,显示板插5条线的那边,2个471的贴片,用手轻轻一扣就能扣掉,就是因为他虚焊导致,补焊,解决问题,百试不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
这个标注的是471?贴片电容?它有这能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注的是471?贴片电容?它有这能耐。

是贴片电阻,不是贴片电容。

网友B(2017-01-05):
家中2001年买的西门子双门电子控制冰箱,在16年12月出现频繁报警,一直显示-12度,然后不停的哼哼又是启动又不好好运转,经咨询售后还有其他修理师傅,回答的都是不值得修买新机吧,且给出的方案都是需要500元左右。经过多次家中其他电器的自行修理和学习,仔细查阅网上相关老师朋友们的帖子,分析研究一步步的检查启动、保护等,最后看到你的帖子,晚上11点拆开顶部电路板,用放大镜加老花镜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将贴片电阻挨个扣,抠了好几遍,最后抠到几个方向换着抠,472被扣下来了,焊好,启动观察一夜,运行平稳正常啦。再此非常感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KEVIN88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老扬子冰箱(西门子的前身)发现过贴片电阻开焊的

网友(2022-07-19):
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中2001年买的西门子双门电子控制冰箱,在16年12月出现频繁报警,一直显示-12度,然后不停的哼哼又是启动 ...

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