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冬天加氟

楼主(2015-03-27):
今天安装一台别人拆机的格力空调,高低压阀门都没关,一点氟都没了,管子还TM折断4 5截,真服了。R22,3根线,室外机附带一块线路板,不知道那根是四通阀线(没图纸,电流都没标注)。制冷不启动。怎么加氟啊,如果用温水泡室内温控器强行制冷加氟,压力会不会达到0.5PA。因为去年冬天加氟爆了2次加氟管,怕了。想求教一下论坛大神冬天都是怎么加氟的。

网友:
这是变频机  你线怎么接的呢不知道哪个是阀线

网友A:
连接好管路,用真空泵抽空完毕后,按机器标称值定量加氟即可。

网友:
抽真空,定量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好管路,用真空泵抽空完毕后,按机器标称值定量加氟即可。

用电子称吗

网友:
看看周老师的贴,你就回了。读的多,体会越深。

网友:
现在外面的室温加不到0.5。最好用电子弹簧秤定量加

网友:
楼上老师们说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直接拔四通阀线就可以加了  加点以后 把四通阀线接上  再看制热压力  不够重复上述方法  整个过程可以不用关机 !!前提是要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