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电饭煲不加热故障修理分享(不断更新归类)

楼主(2015-03-30):
   一:苏泊尔压力电饭煲,显F1故障,不加热。按键都正常,能按动。拆开检查,是继电器触点烧结了,换继电器正常。

    二:苏泊尔“马桶”电饭煲,哈,还开小车来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通电没反应。客户拿来时,还口出狂言,只要帮他修好,50就50,就怕你修不了!:@ 真的很难吗?我拆开盖,拆下电源板一看。奇了,板上的几个三极管脚都锈迹斑斑,用手动一下就掉了。唉,找几个9014换吧。清理锈迹,又发现几电阻也锈断了,换吧。开机正常。

   三:苏泊尔电饭煲,显E0故障代码,是上盖感应线断了!

   四:苏泊尔电压力锅,型号如下图。故障:通电显示屏不亮,整机没反应。此机客户说到售后服务修过,说要换电源板板80元,客户不修,放在家里三四个月。今天客户拿到我修,我要求60元修好,同意。
    拆底盖,见电源板有进水放电烧坏的痕迹,立即查保险,断!又查整流管,烧断两个!立即换掉烧坏的元件,通电还是没反应!断电,仔细看电路板,发现接220V进线一脚处铜皮烧断了,立即接好。在处理好这些之前,仔细在线检查一下电源滤波电容两端电阻,没有短路情况。此电源IC是CR928B,其周围的电阻都完好无损,估计没损到IC,就上电试机,立即听到一声“笛”响,看显示板亮了,按煮饭键,再按启动键,听到板上继电器启动,手摸发热盘热起来了,说明工作正常了。(修于2017年10月31日)

五:苏泊尔全智能电压力锅,型号下图表示。故障显E0,无法加热,其修复过程见下图解分析:(修于2017年11月14日)

网友:
发了点小财,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捡个大便宜!!!!!

网友A:
这种锈 我一般会送刷绝缘漆的 。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锈 我一般会送刷绝缘漆的 。以防万一

你还想保他一辈子呀

网友:
呵呵,小赚一笔!

网友:
压力电饭煲,看看是仿苏泊尔的,多是广东产。

网友:
维修家电中总会碰到有难有易,难时不难过,易时不要忘形.

网友:
(开关继电器这些配件质量???)

网友:
楼主赚了、谢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