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恒温热水器显示E5

楼主(2015-04-01):
今天接修了一台万和恒温热水器,开水就显示E5,拆开就看见出水传感器位置生锈很严重,初步判断应该就是出水传感器漏电了,将进水传感和出水传感插头调换了果然显示E0(进水传感器故障),由于手头没有传感器,于是把进水传感器拆下来装到出水传感器上,为防止漏水把坏的出水传感器装到进水传感器位置,再找了一个空调用的5K感温头接在进水传感器上,开机正常,但设置温度45出来的水却只有20度左右的样子,想来这电路板应该是通过进水传感器调节燃气比例,于是把进水传感器换回来,在出水传感器位置接了5K传感器,故障解决,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后患。另外分享一下万和故障代码 及处理方法:vanward-shouhou.com

网友:
感谢分享的说 一般来说只要阻值接近原来的话 温度偏差不大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