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色环电阻识别的窍门

楼主(2015-04-03):
   识别色环电阻对许多初学的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其实,根本没那么难,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不过前提是你对这十个颜色代表的数字必须要背熟,如这一点做不到就无话可说了。
    其次我们巳知道电阻的第一和第二环的颜色所代表的是数字就行了。比如  第一环是红色(代2),第二环是黄色(代表4),也就是代表数字24(注:不是2拾4)。关键是第三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三环的色环不用倍率来表示,而直接用电阻的单位来表示。下面就请记住了。

    第三环的颜色从银开始

银       代表电阻从         0. 1~0.91Ω           记住是(零点几欧姆)
金       代表电阻从         1~9.1Ω               记住是(几点几欧姆)
黑       代表电阻从         10~91Ω               记住是(几十几欧姆)
棕       代表电阻从         100~910Ω             记住是(几百几十欧姆)
红       代表电阻从         1KΩ~9.1KΩ           记住是(几点几K)
橙       代表电阻从         10KΩ~91KΩ           记住是(几十几K)
黄       代表电阻从         100KΩ~910KΩ         记住是(几百几十K)
绿       代表电阻从         1MΩ~9.1MΩ           记住是(几点几M)

       好了,不知你摸出门道来了没有,如果你知道第三环的颜色,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电阻的阻值范围了。比如上面说的第一环是红的,第二环是黄的,那么假设第三环是橙色的。即:
红          黄             橙           应该是多少呢 ?      对了
2           4          (代表几十几K)                         = 24K
棕          红             棕
1           2          (代表几百几十欧)                      = 120Ω

余下的你自己慢慢地去推敲吧。

    五色环电阻的识别与四环电阻大体相同,只要记住前面三位有效数字。比如 :
    第一环是红色 (代表2)
    第二环是黄色 (代表4)
    关键是第四环,实际上第四环和四色环电阻的记法差不多,但倍率都提高了十倍,如下面:

    第四环的颜色       从黑开始

黑                      记住是(几百几十几欧姆)

棕                      记住是(几点几几K)

红                      记住是(几十几点几K)

橙                      记住是(几百几十几K)

黄                      记住是(几点几几M)

绿                      记住是(几十几点几M)

        好了,下面来看例子。比如上面说的第一环是红的,第二环是黄的,第三环是棕色,那么假设第四环是橙色的。即:

        例 1、
红        黄         棕          橙        应该是多少呢  ?   对了
2         4          1      (几百几十几K)                     = 241K

       例 2、
棕        红         红          绿
1         2          2       (几十几点几M)                   = 12.2M

       例 3、
红        红         红          金
2          2         2                (你自己去推敲一下,动动脑子吧)

        不过要说明的,五色环电阻的误差是1%的,它的第五环误差色环一定是棕色的。 在识别时你看到一端是棕色时就从另一端开始读数,但有一个色环是例外,就是代表1的色环,它也是棕色,这时识别就困难一些了。两端都是棕色,的确不好认,不过厂家在印色环时,会将误差环与另外靠近它的一环距离会大一些,有时误差环色环会宽一些,不过有时可能看不出,那么不得巳,只好借助万用表了。

网友:
谢谢提醒   都知道的吧

网友:
有些电阻是很难辨认的

网友:
有的电阻穿了一身有色外衣在套上色环。对有些人来说色环的颜色就不好确定了。

网友:
多色电阻就分不清啦

网友:
是这说法,也有例外!

网友:
呵呵,再学习一遍,老是忘。

网友:
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去下载个“色环电阻计算器”输入颜色,马上得到结果!

网友:
“色环电阻计算器”软件!

网友:
学习一遍,老是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