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美的洗衣机,进满水不工作,头痛

楼主(2015-04-03):
最近修东西太不顺,一台美的波轮洗衣机,用户年前买的。老在反映进满桶水不工作,跑了几次,换了水位传感器,导气管,电脑板和线束,每次试机都没问题,可过几天用户又说进满桶水不工作。明天再去拆开桶,看看有没什么异物堵孔。各位大神,还有没有什么没想到呀,快疯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换水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水位传感器?

对了,第一个就换了,一急写漏了

网友:
建议再换水位传感器,顺便看看传感器的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水位传感器的问题建议再换另一种品牌的一试

网友A:
更换水位传感器,检查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气管向桶内吹吹,看看是否畅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水位传感器,检查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气管向桶内吹吹,看看是否畅通。

谢谢,明天都备上,再去排查下。最苦恼的是去测试没症状,换好配件测试都OK,用不了几次故障再现

网友B:
这是一个不不稳定的故障,你应该尽量耐心询问用户故障时什么情况,有没有显示代码,最好你亲眼看到现象,叫用户故障时通知你。然后对症下药。我上门修一个电视,现象跟你这个差不多,后来聪明的用户用手机拍下了视频让我看。

网友:
估计是换的那个水位开关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不不稳定的故障,你应该尽量耐心询问用户故障时什么情况,有没有显示代码,最好你亲眼看到现象,叫 ...

用户一个急,见几次都未解决问题,一有问题就激动,搞得都没法沟通了,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户一个急,见几次都未解决问题,一有问题就激动,搞得都没法沟通了,唉

怎么会无法沟通,锤子在手,天下我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户一个急,见几次都未解决问题,一有问题就激动,搞得都没法沟通了,唉

如果确实不行,随便说个理由把它带回来慢慢修,这叫缓兵之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实不行,随便说个理由把它带回来慢慢修,这叫缓兵之计。

支持你的办法

网友:
检查导气管2边接头是否接得够牢,洗衣服时机子震动 造成漏气

网友:
做维修的不只要有技术,还要为人处事

网友:
支持14楼,检查气管的两个头子,看看是不是在运转过种中产生漏气。

网友:
直接短接水位传感再试

楼主(2015-09-21):
  这个问题最终查出来,是压力仓内胶筒上连着一块胶片,出厂时就在里面的。难怪都搞不定,现在取掉了,半年没接到用户电话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9-03-25):
胶片是在气管的接口内吗?这小孔你是怎么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无法沟通,锤子在手,天下我有

不对,是钱已到手,天下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