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温冷库我这样控制两个蒸发器合理么

楼主(2015-04-04):
客户想用一台机组带两个小库,一个是冷冻-15°大约12立方 。另一个是冷藏库大约是50立方,要求0°。控制系统想用2个鹏涨阀4个电磁阀,既冷冻间蒸发器进口和出来口各装一个电磁阀。冷藏间蒸发器进口和出既也各装一个电磁阀,两个温控器,分别控制两组电磁阀,哪个温度到了就用电磁电关掉哪组蒸发器,让这组蒸发器不参与工作。大家看看可行吗?另外由于冷冻间比冷藏间太小,库板中间安风扇的方案最省钱省工,可是怕不行,毕竟库体比例太失调了。

网友:
  两个电磁阀无需4个,然后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2396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你直接弄两套机组不就好了,省事  这样麻烦死了, 还是一拖一比较方便,12立方怕夏天电压低 就用3P的3相的, 50立方的 用个4P的高温机组  设计蒸发温度-5度

网友A:
用一台机组做双温库也是可以的。两只膨胀发,两只电磁阀两只温控,高温库回气管需装蒸发压力调节阀,低温库回气管需装止回阀。库内库板开洞用风扇,冷藏室偏小的要求不高的见过。还是用两台压机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台机组做双温库也是可以的。两只膨胀发,两只电磁阀两只温控,高温库回气管需装蒸发压力调节阀,低温库 ...

请问20P机组 一个冷冻库铝排管 一个速冻库无缝钢管搁架的 不同时工作 两个电磁阀 行吗 会不会出现制冷剂过多液击 四个电磁阀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用户的要求是一台机组带两个库,两个机组的方案用户不干,

网友:
蒸发器出口采用电磁阀是一个错误的配置。很多大型的冷库也有一机带两库(两种蒸发温度)的,所以你的想法完全可行,不过要考虑一个蒸发器停机,而另一蒸发器继续工作时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压缩比变化,对机组是不利的,所以每一个蒸发器出口应该安装一个蒸发压力控制器(kvp)。
   这种小冷库最简单的方式是两库之间用一个风扇来循环,年前刚刚指导一同行做了一个这样的冷库,完全可行。

楼主:
冷冻和冷藏空间是4:1,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