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创维34T19000 5P21机芯进工厂模式方法

楼主(2015-04-04):
求助创维34T19000   5P21机芯进工厂模式方法!谢谢!!!

网友A:
方法1(前期产品);按一下遥控器上的倒数第一排第二个按键(工厂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再按一下工厂键,即可退出工厂模式。
方法2(后期产品);首先将音量减到00,然后按住电视机的音量-键,同时按一下遥控器的屏显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按一下待机键,可退出工厂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前期产品);按一下遥控器上的倒数第一排第二个按键(工厂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再按一下工厂键 ...

谢谢没原装遥控器第一种没办法但第二种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前期产品);按一下遥控器上的倒数第一排第二个按键(工厂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再按一下工厂键 ...

非常感谢已进调好了是不能在AV下进要退出AV 在放电视下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进调好了是不能在AV下进要退出AV 在放电视下进!

对,好多机子都是这样,在TV状态下进入总线,在AV状态下不行。

网友(2018-10-22):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进调好了是不能在AV下进要退出AV 在放电视下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