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液晶电视L32E4350-3D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5-04-06):
今接收一台王牌液晶TCL液晶电视L32E4350-3D    此电视指示灯亮  无24V  按下开机键  24V正常  灯灭   就是不开机   是怎么回事呢   在此谢谢了

网友:
5V有没有,如果有的那一就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起码观察一下背光有没有正常再说嘛

网友:
保护电路启动了。或高压电路有问题?

楼主:
有5V  有背光

网友(2016-02-15):
主板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