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手机如何解开机密码

楼主(2015-04-09):
有一韩版的苹果5手机,开机密码如何解开,有大师踢教吗?

网友:
下载    爱思助手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己的手机,忘记开机密码可以重新刷机解决,如果是捡到的刷机也没用,因为苹果手机刷机以后首次使用需要输入机主的ID身份信息,否则你是无法进入系统的。

网友:
用爱思助手应该可以帮到你 试试吧

楼主:
谢谢了,试试看

网友:
要是图形锁忘记了   爱思助手白费的   解不开   要用专用仪器

网友:
刷机就行,我刷了N 个了。到官网申请个ID,一切解决。

网友:
找修手机的...有专门仪器解开..
不确定有没有ID锁的情况下..不要随便刷机..
有ID锁..刷机了..就等于砖头了..

网友:
得找专业的人士

网友(2015-05-0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己的手机,忘记开机密码可以重新刷机解决,如果是捡到的刷机也没用,因为苹果手机刷机以后首次使 ...

正解.忘记开机密码可以重新刷机解决,如果是捡到的刷机也没用,因为苹果手机刷机以后首次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