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1D88AA 3P60数据

楼主(2015-04-11):
今接修一台创维21D88AA 3P60机芯大块为OM8373,故障是不开机,经检修是数据问题,更换数据后能开机但是行幅窄,自动搜索时台号也升就是搜索完成一个台都没有,进总线发现所有数据都无法调整,至此维修陷入困境敬请高手指点。
后来拷贝的数据:
创维21D88AA 3P60储存数据.rar (397 Bytes, 下载次数: 249)

网友:
去这里下载,点链接进入

跪求创维21D88AA-3P60-OM8373PS数据,先谢谢了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467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按面板上V-为0后不松手,同时按屏显可以进入总线。输入6789后按菜单后进入核心菜单。P+p-选项,V+V-调节,先将INIT项用V+初始化即可。

网友:
试试这个好用不

414 Bytes, 下载次数: 94, 下载积分: 金币 -1

网友:
    这个故障也有可能是遥控关机后导致的不开机,你把原机储存块装回去,找一个原装遥控器开机试一下,如果能开,则故障排除!

楼主:
还是不行,总线里面的每一项数据都调不动。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

网友(2018-10-23):
正准备下。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