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楼主(2015-04-15):
变频柜机E1-E5
E1:压机过流,过热 排气过高,模块保护;
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包开,短路;
E4:室内管温开,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
定频机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4﹑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5﹑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
        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E3, 低压保护
E4。压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低电压保护(堵转过流保护)
E6,静电除尘保护

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4﹑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5﹑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
      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格力空调
E1压机高压E2系统1防冻E3压机低压E4压机排气压机过载b1D压机2
高压b2系统防冻b3压机低压b4压机排气b5压机过载b6冷凝器传感器b7蒸发器传感器EC   通信故障EE存储器芯片故障C2系统防冻C3压机低压C4压机排气C5压机过载C6冷凝器传感器C7蒸发器传感器F0室内环境传感器F1蒸发器传感器F2冷凝器传感器F3室外环境传感器F5排气传感器故障F6排气传感器F7排气传感F9风机过流

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格力天井机

室外机电路板(发光管闪烁)故障原因
2、6指示灯闪烁水位天关(水泵或排水管损坏)
3、6指示灯闪烁扫风电机损坏
2、3、6指示灯闪烁选择问题
2、5指示灯闪烁室内温度传感器损坏
2、4、5指示灯闪烁遥控器问题
3、5指示灯闪烁室内温度传感器损坏
4指示灯闪烁中心地址堵塞
2指示灯闪烁遥控器发射电路开路
3、7指示灯闪烁室内外通信开路
2、7指示灯闪烁室风外通信问题
3、4、6、7指示灯闪烁电源接触不良,检测主电路板
2、3、4、6、7指示灯闪烁电源接触不良,检测电路板
4、6、7 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吸气压力过低保护
3、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压力过高保护
2、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过流保护
2、3、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温度保护
2、5、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温度问题
3、5、7指示灯闪烁 热交换器温度问题
2、4、5、7指示灯闪烁 高压开关开路
3、4、5、7指示灯闪烁 热压开关开路
2、3、4、5、7指示灯闪烁 低压开关问题
2、3、5、7指示灯闪烁 电流检测器开路或压缩机过流保护

格力LF-7.5WPK

显示代码故障原因
无电源显示 变压器坏、电源故障、控制电路或主控电路版故障
开机显示0度 室内环温传感器故障或C5漏电
E1 却相、室外环温传感器异常或损坏、过流、过压
E2 室内管温传感器异常、过冷保护、电容C7漏电。

格力空调维修

一:格力定频机器挂机的传感器的阻值比较小,也就是说比较精确,不过也是最容易坏的!常见故障就不说了!说2个不好查的:1制冷时20分钟左右压机停;2制热外风机不工作;很大可能都是室内管温问题![适用所有定频机]

二:普通分体机,1:就是带灯箱的E1表现为一开机立刻停,除灯箱可以开以外别的功能都没有用。[简单解决方法:将控制板的OVC线与零线短接,仍是E1为控制板坏,不显示E1那就是高压保护开关等断开]2:E3故障有的机器根本就没有低压保护开关,可是换了所有控制元件还 是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是现在的很多控制板都是通用的,只要把控制板上的LPP线与零线短接就可以了!

三:变频冷静王维修资料
1 排气温度保护:当T排气高于115度时,压机停,小于90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后恢复运行;
2 防冻结保护:当T内管小于-1度,压机停,大于6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恢复运行;
3 过电流保护:当I总大于D时,压机停,外风机延时30秒停
制冷时32机D=10A,25机D=8A;制热时32机D=13A,25机D=10A
4 过负荷保护:当T管大于62度时,内风机按设定风速运行,压机停。
T管:制冷时是室外热交换器温度,制热时是室内热交换器温度。
5 室内,外故障显示:D1,D2,D3为内机灯,LED1[绿灯]LED2[红灯]LED3[黄灯]为外机灯。
A压机停且有故障时LED1亮;B室外环境温度有故障时LED3亮;C室外管温有故障时LED2亮;D模块保护时LED1闪烁;E压机过载时LED2与LED3同时闪烁;F排气温度有故障时LED1,LED2,LED3全亮;G室内D1压机运行时亮;
H室内D2时通讯指示,正常时闪烁;I室内D3是感温包指示灯,有故障时闪烁。
6 功率模快:各线功能
1号线:W相的负端控制信号;2号线:W的正端控制信号;
3号线:V的负端控制信号;4号线:V正端控制信号;
5号线:U的负端控制信号;6号线:U正端控制信号;
7号线:地线;8号线;+5V线;9号线:+12V线;
10号线:模块保护信号线[模块保护有:过热,过流,欠压保护,保护时模块有微秒极的信号输出]

四:变频柜机E1-E5
E1:压机过流,过热,排气过高,模块保护;
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包开,短路;
E4:室内管温开,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

五:定频机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一、部分柜机已增加保护措施,现重申柜机的故障代码如下:
E1:压缩机高压保护,当连续3秒检测到高压保护(大于27kg/cm2)时,关闭除灯箱外其它负载,屏蔽所有按键及遥控信号,指示灯闪烁并显示E1。
E2:室内防冻结保护,在制冷、抽湿模式下,压缩机启动6分钟,连续3分钟检测到T蒸≤-5℃时,指示灯闪烁并显示E2,停压机、外风机;当T蒸≥6℃时,压机已停足3分钟,指示灯灭,液晶恢复显示,按原状态运行。不屏蔽按键。
E3:压缩机低压保护:压缩机启动3分钟后开始检测低压开关信号,若连续3分钟检测到低压开关断开,则整机停,指示灯闪烁,显示E3,以提醒用户系统漏气。
E4:排气管高温保护,压缩机启动后,连续30秒检测到排气温度高于120℃或排气感温头短路(开路)时,指示灯闪烁,显示E4。
E5:低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压缩机运转后,若连续3秒钟检测到电流超过25A,指示灯闪烁并显示E5。
二、变频柜机故障显示:
E1:压缩机过载温度保护(压缩机排气温度≥115℃时);变频器过电流保护,当变频器负荷电流超过时,显示E1。
压缩机启动30秒内,若连续出现4次变频器过电流,则灯箱运转指示灯闪烁,液晶型显示E1。
E2:室内蒸发器防冻结保护,同普通柜机,但指示灯闪烁。
E3:室内环境温度感温头故障,断路时显示E3。
E4:室内蒸发器管温感温头故障,断路时显示E4。
E5:室内外通讯故障,通讯不良时显示E5
三、天井机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天井机室内机主体之前,须事先检查水位开关是否接通(由于水位开关浮子较轻,可能会因装配运输而卡住,浮子掉下来,使触点断开)。在确定水位开关已接通后,才进行安装。
若水位开关未接通,开机时,会出现室内指示灯闪烁(水满保护),而室外机不启动的情况。
安装天井机时,请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操作,不可随便省略任何步骤。
四、关于管温识别注意事项
管温阻值识别:自从公司开始使用15KΩ/25℃
20KΩ/25℃的感温包以后,在感温包有约20mm的白色热缩管上打有黑色的字,如感温包为15KΩ/25℃就打15K,如感温包为5KΩ/25℃就打5K;如果没有看到,看端子颜色也可识别,白色端子的为5KΩ/25℃,红色端子的为10KΩ/25℃(如为四芯感温包,环境感温包为5KΩ/25℃,管温感温包为10KΩ/25℃)黑色端子为15KΩ/25℃,20KΩ/25℃(15KΩ/25℃为环境感温包,20KΩ/25℃管温感温包),黄色端子的为50KΩ/25℃感温包的引线为灰黑色,5KΩ/25℃、15KΩ/25℃、20KΩ/25℃感温包的引线为为深黑色。(二芯感温包端子为XH的一般是环境感温包,端子为EH的一般是管温感温包。)只要留神一点完全是可以识别的。

五、采用ST芯片生产的“小金豆、新一代冷静王”冷暖系列挂机,有极个别机器在制热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第二次开机时(即:空调第一次开机到达设定温度停机后再开机)先执行化霜的现象,会影响空调正常工作。各地区如有出现以上问题可作更换主板处理(向公司配件库申领最近生产与原机型号相同的主板)

空调机和主板型号如下:KFR-23GW/E简称(2358)D、KFR-23GW/K简称(2358)D、KFR-32GW/K简称(3258)B、KFR-26GW/E简称(2651)R、KFR-32GW/E简称(3251)R、KFR-35GW/E简称(3551)R、主板:5253N(30035387)、5L53B(30055812)和5J53A(30055611)。

六、因部分机器在制热时常出现外风机停机现象(室内机防高温保护)。经查均由室内机管温包阻值变小引起,售后配件库的控制器仍有管温感温包为5
KΩ的情况,现将理发办法通知如下:
1、
格力2000系列(包括D型机)、风云、蜂鸟控制器。如若主板上的X117不是针座而是直接焊在PCB板上的感温包,则管温感温包已是10K;否则,需要按如下方法更改:去掉X117的针座,把电阻R123换成金属膜电阻8.4K(34010033)或片状电阻8.4K(34020025),把室内管温感温包(格力2000、蜂鸟用TY.13.02.66编码:39000159,风云用TY.13.02.76编码:39000057)直接焊在PCB板上。
2、
变频格力2000内机控制器。如若主板上的X105不是针座而是直接焊在PCB板上的感温包,则管温感温包已是10K;否则,需要按如下方法更改:去掉X105的针座,把电阻R123换成金属膜电阻8.1K(34010035),把室内管温感温包TY.13.02.66(编码:39000159)直接焊在PCB板上。
3、
蜂蜜控制器。如若主板上的X105不是针座而是直接焊在PCB板上的感温包,则管温感温包已是10K;否则,需要按如下方法更改:去掉X105的针座,把电阻R123换成金属膜8.4K(34010033),把管温感温包TY.13.02.66A(编码:39000160)直接焊在PCB板上。
4、
50、60P板柜机(用5型遥控器的)5K感温包控制器上连接线的端子型号为阳连接器颜色为黑色;10K感温包控制器上连接线的端子型号为阴连接器,颜色为红色。更改方法:将显示器(PCB板为GR3X-A)上的片状电阻R11由原来的4.3K改为8.1K(编码:34020144)同时将显示器上CN3的连接线改为带连接器的室内感温包连线(编码:10010345).
5、
70以上P板柜机(用5型遥控顺的)5K感温包控制器上连接线的端型号为阳连接器,颜色为黑色:10K感温包控制器上连接线的端子型号为阴连接器,颜色为红色。更改方法为:将显示器(PCB板为GR30-A)上的片状电阻R4由原来的5.1K改为9.62K(编码:34050143),同时将显示器上CCN5的连接线改为带阴连接器的室内感温包连线
6、
60、60灯箱柜机(用5型号遥控器的)5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白色的针座;10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带红色端子的连接线。更改方法:将主板(PCB板为GR30-A)上的片状电阻R14由原来的4.32K改为8.1K(编码:34020144),同时监护主板上X104的针座改为室内管温连线(编码:40010346)
7、
70以上灯箱柜机(用5型遥控器的)5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白色的针座;10K感温包控制器上端子的连接线。更改方法:将主板(PCB板为GR30-A)上的片状电阻R14由原来的5.1K改为9.62K(编码:34020143),同时将主板上X104的针座改为室内管温连线(编码:40010346)
8、
70分体机。5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白色的针座;10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直接焊在PCB板上的感温包。更改方法:将弱电板(PCB板为GR5F-1)上的金属膜电阻R35由原来的4.3K改为8.4K(编码:34010033),同时将弱电板上CN5的针座改为室内焊在板上的管温感温包(编码:39000128)
9、
天井机(用5型遥控器的)5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白色的针座;10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带红色端子的连接线。更改方法:将主板(PCB板为GR60-A)上的片状电阻R14由原来的4.32K改为8.1K(编码:34020144),同时将主板上X117的针座改为室内管温连接线(编码:40010346)
10、
蜂王分体机。5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插在针座上的感温包;10K感温包控制器上为直接焊在PCB板上的感温包。更改方法:将弱电板(PCB板为GR50-A)上的金属膜电阻R103由原来的4.3K改为8.4K(编码:34010033),同时将弱电板上X105的针座改为室内焊在板上的管温感温包(编码:390001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收藏备用。

我也是转来的,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收藏备用

我也是转来的,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