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低音炮的低音有嗡嗡声?

楼主(2015-04-18):
低音炮低音放大音量的时候低音伴随有嗡嗡声,低音越大嗡嗡声越大,听着不舒服。没有
音频输入没有响声,关掉低音音量没有嗡嗡响声,高音正常。请问各位师傅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滤波电容容量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容量不足了

我是新手,能具体点吗?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容量不足了

师傅是说低通滤波器的电容还是低音电路中的对地滤波电容,请请师傅指教,电路中的那个电容?谢谢

网友B:
将4558换成AD712,同时换了C12试试。

网友:
一共也没有几个 电容   把所有 的电容  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4558换成AD712,同时换了C12试试。

请问能用比较器LM293代替~4558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用比较器LM293代替~4558吗

不关4558的事。信号线换过没?信号地线接触不好会有低频杂音。用什么做音源的?有的电脑输出本身带有杂音。换音源试了没?手摸机子地杂音会不会小?

楼主:
谢谢师傅。音源换过,用过几个音源。信号线自己焊的没有接触不好,手摸音频输入插头低音喇叭会有比较小的嗡嗡声。单独摸机子的地没有声音。机子正常播放时间越长低音越混浊?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那只能加大滤波电容试试了。
你的功放跟图上的一样么?一样的话你可以把IC3的1脚铜皮划断(低音炮功放)跟IC2的1脚划断(左音响功放)用跳线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本来连IC3一脚的把它连到IC2一脚去。这样IC2就变为低音炮输出。要是还有杂音的话就是前面低通滤波器IC4 4558跟周围原件有问题。
要是还是IC3输出有杂音的话就是IC3跟它周围原件有问题。
对了还要注意是不是IC3的温度是不是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