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箱大“手术”,小鸭130L冷冻暗管漏(修复)

楼主(2015-04-19):
打低压漏,冷藏 冷冻用的都是铝管,切都是暗管,经过放水检查可以看到的管无漏,判定冷冻暗管漏,小冰箱要价太高不一定会修,背都开了放弃又有点可惜;所以决定用报废冰箱上拆下的冷冻蒸发器,冷冻室不大用了两块,冷藏用6mm铜管盘,试机制冷效果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乌版主你也太抠了吧。现铜管不算贵啊,冷冻盘铜管也要不了几个钱,且经久耐用。你那 埋在里(暗管)面的 那段冷冻蒸发器用不了多就会生锈穿孔哦。

网友:
修的很好,创意不错,还废物利用,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乌版主你也太抠了吧。现铜管不算贵啊,冷冻盘铜管也要不了几个钱,且经久耐用。你那 埋在里(暗管)面 ...

330元再盘铜就没利润了,冷冻不容易上锈的,锈的基本都是冷藏,冷藏已经用铜管

网友:
不错
比较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