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豆浆机溢浆的另一个原因

楼主(2015-04-25):
     九阳豆浆机型号DJ13B-D08.加热到中途,电机旋转打浆时溢浆,按常规查防溢检测电路,见图,C点电压在锅内水没有沸腾时为4.7V,沸腾时C点为2.5V正常,但就是会溢锅,查遍相关所有元件没有发现问题,维修陷入困境,但这种溢锅我仔细观察发现有个不同就是水沸腾了,电机在防溢电路的作用下停止加热了,接着就是电机旋转打浆,打浆时加热管是不该加热的,但这台机器在电机旋转打浆时,总是同时伴随加热,此时我好像有所顿悟,马上不查控制板,查电源板,如图,结果经查故障为Q1短路,见图可知,如果要电机旋转打浆,先接通继电器J,然后电脑再接通Q2,但由于Q1,Q2阳极供电是一路的,如果Q1短路,其结果就是电机旋转打浆时,一定是同时还在加热,由于打浆时水本已经沸腾,本该停止加热的,由于Q1短路,打浆时也在加热,这样不溢锅才怪呢,希望此例能让同行少走弯路,我就没白写出来了。

网友:
兄弟笔记做得好啊!

网友:
谢射分享维俢经验.

网友:
维修笔记写的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2015-07-31):
好帖,原因找的准,学习了

网友:
当打浆时因QI短路引起加热管加热导致溢锅时,防溢回路应切断加热电源呀

网友:
很好好,很详细。明白为什么,豆浆机有的只有一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