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帮帮忙,我的复印件卡纸了怎么修啊,等待

楼主(2015-04-27):
请师傅们帮帮忙,我的复印件卡纸了怎么修啊,等待

网友:
哈~~~~~~你描述的也太简单了,别人是好难给予你指导的,况且机器卡纸原因有好多,最常见的是搓纸轮脏了或严重磨损,换搓纸轮就行了。如果是因为电气损坏而导致的卡纸就难搞了,非一般文字能说的清楚维修方法了,祝你好运!

网友:
这描述  直接回答 换台机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