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怎么办

楼主(2015-04-27):
电脑卡的走不动,20兆光钎,请师傅帮忙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脑配置怎么样

网友:
你电脑是啥配置.............

网友:
重装系统,装完好一点

网友:
电脑运行一般不会卡,肯定是运行软件或是放片子卡,一般暴风影音,迅雷看看都不会有问题,可能是播放高清影片要安装高清播放插件才能流畅运行的

网友:
电脑卡  现在跟网速没什么关系

网友:
20兆光纤网速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电脑配置可能低网速快也用不上

网友:
可能电脑配置低